PIXHACK惨遭炸鸡,大家帮忙看下记录(更新视频)。

楼主(2015-01-02):
用的是雷家的PIXHACK,机架H4 680,电机3508 700KV,桨1355飞跃,电调好盈铂金。
今天在后两次飞的时候出现了失控、高度急剧下降的情况,第一次下降到25米的时候定住了,没炸。第二次同样情况,但是直接炸到地上了。
两次都是50KM速度飞行后出现的情况。
请大神帮忙分析下是什么情况。
日志在此http://pan.baidu.com/s/1bn93ahx

按照大家说的是大电流后导致供电不足,接收停电自动切换到降落模式导致炸鸡,这个降落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在下降时好几秒时间这时候电流应该很小啊,接收按道理恢复供电了啊。

炸机视频刚处理好,审核了半天,请无视果冻。在后半段坠落前有一个上升的过程,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没有推过油门,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气压传感器受到了干扰。

网友A:
山寨飞控不稳定因素太多终究还是不靠谱~

网友:
那么多日志 不知道你讲的是那段.

网友:
感觉雷讯的也不怎么样。虽然是布线方便,减震内置。但是,毕竟板子结构完全不同。用料上,也不知道有没有猫腻。

网友:
我刚买PIXHACK,你这一炸,我有点担心了。。

网友:
电池压降太大,飞控保护了~

网友:
在好的飞控都会炸的,常在天上飞 ,那有不掉下来的!!!
难免会炸机的

网友B:
我看你的日志了,显示在高空中的时候,油门位突然变成0

用的什么遥控器?

你自己没在高空把油门收到0的话,就是遥控器出问题了

还有种可能就是你自己在高空中把油门收到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的日志了,显示在高空中的时候,油门位突然变成0

用的什么遥控器?

他失控了,当然油门为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他失控了,当然油门为0了…………

正解···应该是失控了,并且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好··

但是日志最后关头显示油门位高达几乎100%,不知道是楼主这个小白自己推的么·..证明最后一瞬间失控又变为可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解···应该是失控了,并且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好··

但是日志最后关头显示油门位高达几乎100%,不知 ...

他飞控电压在时速50KM后,太低了,系统有两次执行了低电压失控保护,所以他失控可能与飞控接收机电压太低有关!

网友:
不会看日志,但是在天冷的时候好象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百度云附件:QQ图片20150102222340.jpg    感谢楼上的解答,我用的是天8遥控器,中这是失控保护设置情况。炸机之后电压还有15.3V。失控出现在准备降落之前。

网友D:
后段是低压保护了,楼主先去mp设好失控保护功能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段是低压保护了,楼主先去mp设好失控保护功能噢。

感谢,但是我没有设置低压保护(低压保护是禁用的),按道理说是不会自动降落或返航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我没有设置低压保护(低压保护是禁用的),按道理说是不会自动降落或返航的。

你这不是低压保护,是低压接收机或飞控瞬间停止工作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飞控不稳定因素太多终究还是不靠谱~

最好看完日志再发言哦。

网友:
楼主把电池曝光一下,另外也可已经将你的布线,焊接发些照片,这样更容易分析问题。

网友E:
老外同样也有在高速时失控,你的所谓的失速动力是不是你所有方向回中,然后机器水平了接着失速了大概1秒左右,一旦继续保持油门他就水平回来了?要是是的话恭喜你,你当时飞行条件已经可以中奖了,这个是个固件的BUG 3DR论坛有说老外同样是在高速飞行的时候出现突然失速下降坠毁,原因是飞控跑的系统是一个实时任务系统,其中有一个任务是降落监控,当机器角度小于25,高度小于5,爬升率小于1.5就会认为是降落,从而降低电机速度为怠速,解决方法是不尽兴高速飞行,或者切换自稳保持高油门,不是全油门,只要飞机还有足够的反应高度就不会坠机,记得要动一动油门,不要以为油门在高位了就不动了,飞控要监视油门变化才能解除降落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外同样也有在高速时失控,你的所谓的失速动力是不是你所有方向回中,然后机器水平了接着失速了大概1秒左 ...

他的失控,是接收机和遥控器之间的失控,和你分析的还不完全一致!

我查看他日志,上面明显有两处关于电池的失控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不是低压保护,是低压接收机或飞控瞬间停止工作了都………………

额,那这个飞控以后都不能高速飞行了?
一高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那这个飞控以后都不能高速飞行了?
一高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不是~

楼主:
那怎么破?我用的达普电池 4S 10000.
以后每次高速不是都会造成电流过大,接收供电不足吗?这电流传感器是雷家配的,最低电压8V。

网友F:
CUAV的讨论群里已经有一个pixhack减震架共振的案例了。

共振后的典型表现是定高/悬停摸是下飞机自己往上窜。

而间歇性共振的表现则是共振时机器往上窜,共振结束后则机器逐渐停止上窜,然后开始往下窜,反复次数视共振的持续时间。

看记录,蓝色和绿色的2条曲线分别是气压高度和EKF融合高度,下面的波浪状曲线是加速计x轴。

180-182之间,共振开始出现,加速计由于饱和造成均值出现偏移,这时融合高度开始下降,飞控认为自己在加速下降,于是机器开始爬升。
184共振消失,由于气压-加速计融合的特性,几乎肯定会出现程度不一的过冲,于是飞控以为自己在爬升,于是开始下降,期间楼主把油门推到顶没能阻止住……

遇到共振爬升的情况(包括并不仅限于减震架共振),救急方法是第一时间切回自稳,并在着地前不要再使用有定高的模式,此时定高相关程序已经无法正常工作。

看了楼主其他log,共振情况只出现这一次,调试估计会很麻烦。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山寨飞控不稳定因素太多终究还是不靠谱~

我发现你90%以上的回复都是这句话,都是说apm山寨什么的,看来你是所谓的官控水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你90%以上的回复都是这句话,都是说apm山寨什么的,看来你是所谓的官控水客啊

早就发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CUAV的讨论群里已经有一个pixhack减震架共振的案例了。

共振后的典型表现是定高/悬停摸是下飞机自己往上 ...

求CUAV的讨论群群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发现你90%以上的回复都是这句话,都是说apm山寨什么的,看来你是所谓的官控水客啊

APM是山货是事实,不要扯什么“开源”来偷换概念,开源只是公开了源代码和电路图,而那些小作坊则是照单全收甚至连别人的名称和公司都直接盗用,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山寨?想必你就是所谓的山货小贩水客

网友:
说实在话,,,找了半天的LOG根本不知道哪个是你最后飞的那一段唉,,,哪位大神有怎么看log的教程能发上来让大家看下啊,,,现在只能找到GPS的log 卫星颗数、XYZ震动曲线、、、

网友:
我晕,入了HACK,正在装机,这么恐怖啊,看楼上的共振分析,发现恐怕我飞丢的飞宇41AP恐怕也是这个原因飞丢的,我的飞宇也是开始悬停没事,然后悬停爬升,没事,爬升到60米切自动返航,结果不停爬升且跑偏,期间多次切返航和悬停,最后通过OSD发现爬升至200余米停下,并可在悬停状态控制机动,但是切返航就朝家的反方向走,切悬停零油门高度不变

网友H(2015-02-01):
同PIXHACK求教~   今天装上GPS 安全开关出去搜星了,插上SD卡了,也打开标准参数里面的那个记录IMU数据了,飞控也定位了,没有解锁(没校准遥控器和罗盘)  但是拿回来用读卡器却读不出来SD卡中的LOG ,确切的说APM下根本就有没LOG记录,只有一个DAT记录,用MP链接后也提示没有log记录可用,你的那个pixhack是怎么记录数据的呢?求教、

网友:
楼主飞机下降很平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同PIXHACK求教~   今天装上GPS 安全开关出去搜星了,插上SD卡了,也打开标准参数里面的那个记录IMU数据了, ...

飞控是从上电解锁开始记录,直到断电,你不解锁 当然没日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飞控是从上电解锁开始记录,直到断电,你不解锁 当然没日志了

SO嘎~~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