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m飞控可否用电调供电,不接电源模块

楼主(2015-01-02):
请高手指教,想组QAV250,用naza单控,如果接电源模块的话,空间就很紧张了,naza支持只用电调的bec供电吗?

网友A:
貌似是可以的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可以?我一直以为不行啊,这么看来可以省重量了

楼主:
太好了,这样用naza占用的空间和用CC3D的就一样了。naza的定高对新手来说还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