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固定翼和无人机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02):
我新手 发现固定翼和无人机的样子好像啊 请问它俩有什么区别 望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固定翼加飞控加.......等于无人机

网友:
我发现家禽和鸡样子很像,请问楼主他俩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加飞控加.......等于无人机

那多旋翼可不可以算无人机(我新手 对这些一无所知 假如这问题有点荒唐 请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多旋翼可不可以算无人机(我新手 对这些一无所知 假如这问题有点荒唐 请见谅)

你说精灵是无人机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精灵是无人机还是?

就是像这种类型的 我以前在论坛上看到有人叫这个叫多旋翼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精灵是无人机还是?

还有一个问题 也希望你帮我解答下 就是我用的是5imx的app 为什么有人评论我的时候 我没收到提醒(像声音提醒或者在手机任务栏图标提醒什么的 这可以设置吗)

网友B:
可以安既定航线自主飞行的可以叫无人机吧,要能感知飞行姿态,并根据获取的指令自动调整飞行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安既定航线自主飞行的可以叫无人机吧,要能感知飞行姿态,并根据获取的指令自动调整飞行姿态

网友:
二楼就是答案,差别基本就是个飞控.

网友:
有飞控,工作在GPS参与的模式下,就是不折不扣的无人机,此时遥控对于飞机来说只是一种命令,实际并不直接进行路线控制,飞控接管姿态控制来控制飞行,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主要是飞控,具体飞控的功能你可以去购物网站查查apm或者大疆的飞控,安装后可以自动控制姿态平衡,悬停、返航等功能,没有飞控这些都需要人工控制,不过现在的飞控基本都有失控的记录。不能过分依赖

网友:
其实是航模不能自主飞行,无人机可以自主飞行。所以不管是多轴,固定翼,直升机,只要能自主飞行就是无人机

网友:
本质区别就在有没有任务载荷,有就是无人机,无就是航模,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等于女性和科学家的区别。一个是说有木有jj,一个是说有没有脑子。女性可能是科学家,科学家也可能是 ...

回答很形象,无人机是一个敏感词汇,玩航模能不提就不提无人机,现在的媒体见风就是雨,小心为好

网友C:
基本上等于女性和科学家的区别。一个是说有木有jj,一个是说有没有脑子。但是两者又有相关性,女性可能是科学家,科学家也可能是女性,但是女性不一定都是科学家,科学家也不一定都是女性,楼主真是问了个好问题啊。太深奥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回贴,都没说到点子上。我是这么想的,飞机受控时叫固定翼航模,失控了就叫无人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