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apm飞控到手,测试富斯9+opentx,验证可以实现失控返航

楼主(2015-01-02):
出手攒了4轴,今天apm飞控刚到手,马上实验了一下,刷了最新版本。
富斯9原厂接收,本身不带失控保护的,接上apm飞控,发现可以实现失控返航,很惊喜,上图!!!!

一定要注意,要在解锁apm飞控的情况下,关闭遥控器,实现返航。

=============================================================================

刚到手的飞控

解锁状态,没有卫星信号。

推油门,关控,显示降落!!!!

拿到窗户外面

解锁,推油门,关控,返航!!!!

网友A:
用APM的失控保护设置不是说容易引起模式乱跳吗?

网友:
油门失控保护吧?貌似只适用于2.4g的控

网友:
终于解决了富斯原装接受没有失控保护的问题 本来我还想买个富斯车用3通带失控保护的接受的

网友:
我的好像也是  没开遥控器连接MP就会显示RTL  我又不敢试试  回头切到LOTIER模式下试试关控会有啥反应!我的也是福斯刷ER9X APM 2.6

网友(2015-03-19):
加个车用的失控保护器就行,也不贵.

网友B:
实际飞行试试再说吧,我就是这样以为成功了,结果飞起来后直接放生了

网友:
原因实际上因为富斯的接收机 在没有收到信号的情况下 油门通道PWM值降到900  其他通道保持失控前的PWM值 只要在地面站设置apm油门失控保护就可以实接收机丢失信号的情况下 AP
M进入油门失控保护 这个接收机应该只适用APM和刷APM固件的PIX飞控 对其他飞控应该无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实际飞行试试再说吧,我就是这样以为成功了,结果飞起来后直接放生了

我试过了 没有gps或者星不够 关控降落  有gps而且星够的话  就返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了 没有gps或者星不够 关控降落  有gps而且星够的话  就返航

恩,那可能还是我的设置不对,飞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APM的失控保护设置不是说容易引起模式乱跳吗?

油门失控保护不会引起模式乱跳 因为油门失控后重新接收到信号 要切换一下模式开关 模式才会改  如果用第五通道模式切换通道失控保护的话 失控保护设置为返航 如果重新接收到信号的时候 模式开关不在返航位置 就会切换到当前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失控保护不会引起模式乱跳 因为油门失控后重新接收到信号 要切换一下模式开关 模式才会改  如果用第 ...

这真不错,改天也试试,多谢回复了!

网友:
我也买了个富斯9的控,原来玩遥控车没有问题,可是现在想玩四轴,买个apm2.8,现在效准解锁正常,但是三段开关不会设,那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
怎样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