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刹车角度和刹车速率可设定的!
引用 网友A:
知道在那吗,叫什么字母。给个提示
引用 楼主:
高级参数里,pos打头的两个参数……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不是?
引用 网友A:
GPS问商家了吗,他怎么说
引用 网友B:
还是最后那架六轴稳
引用 网友C:
見到三叶折叠槳的Y3,, 亮了.....是自己CNC的折叠槳座吗?

网友D(2015-01-05):
引用 楼主:
对,刹车设45度,速率设10,拉高点再测试,那姿态老漂亮了!
如果刹车时飞机要翻,就减小这两个参数…… ...

自动调一次参吧~比神马都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动调一次参吧~比神马都强~

我觉得自动调参只能作为参考,还是需要手动做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自动调参只能作为参考,还是需要手动做微调~

编代码的永远比玩家了解多轴,请务必相信这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自动调参只能作为参考,还是需要手动做微调~

请问Y3后段飞航线是自稳还是定高?

楼主:
飞控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再和什么机架、什么人、要什么手感在配合…………

后段是自稳模式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再和什么机架、什么人、要什么手感在配合…………

后段是自稳模式飞!

飞控知道机架重心、马达功率,就是不知道是各位大神的癖好

比如某人把多轴当直机飞,嗯,我还得多练练...

网友E:
小弟准备想入个飞控,用PIX还是APM,请楼主该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准备想入个飞控,用PIX还是APM,请楼主该给个建议,

毫无疑问,选pix ~

网友:
他有什么优点,相对于APM来说。

网友F:
我的M8M在家里收4星,但我买的138的M8M模块能收到12星,升空后达到16~17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M8M在家里收4星,但我买的138的M8M模块能收到12星,升空后达到16~17星

后来更换了一块M8N GPS,搜星可以达到19颗以上了:

网友:
我的M8M已经返回店家了,在等会来.

网友G(2015-03-18):
你好最后一个视频的6轴什么gps什么飞控?   第2个6轴什么gps什么飞控?

网友:
apm2.6和pixhack哪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最后一个视频的6轴什么gps什么飞控?   第2个6轴什么gps什么飞控?

最后一个是CUAV的APM 2.6+6H GPS

第二个六轴是CUAV的Pixhack+M8N GPS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是CUAV的APM 2.6+6H GPS

第二个六轴是CUAV的Pixhack+M8N GPS ~

怎么感觉APM 2.6+6H GPS比Pixhack+M8N GPS ~还要稳定?????是pix不好用还是m8n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感觉APM 2.6+6H GPS比Pixhack+M8N GPS ~还要稳定?????是pix不好用还是m8n不好??[ ...

那颗M8N有问题,后来换了一块,就好了~

网友H:
M8N使用时要同时打开GPS和格洛纳斯的支持,否则搜星数永远没有6H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M8N使用时要同时打开GPS和格洛纳斯的支持,否则搜星数永远没有6H多!

跟那个没关系,这颗M8N的放大电路有问题,换回来的就好了,最高19颗星…………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颗M8N有问题,后来换了一块,就好了~

那换回来的m8n的精度高还是6h精度高?我的6h定位在地图上还是能看到有时会飘来飘去,误差应该有四五米吧。。。

还有雷家的这个pix和apm哪个定点稳?哪个抗震?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换回来的m8n的精度高还是6h精度高?我的6h定位在地图上还是能看到有时会飘来飘去,误差应该有四五米吧 ...

精度都一样!

6H如果环境条件允许,不应该漂移超过2M。

Pix和APM定点稳定性方面没有区别,但APM的修正动作硬;抗震,那肯定是Pix了,因为有Ekf…………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都一样!

6H如果环境条件允许,不应该漂移超过2M。

哦,这样啊。谢谢你的详细回答
你方便加qq吗?我是新手。妈蛋昨天飞apm2.5启动还翻了一次机。多轴太难搞了

网友:
zhangSIRPIXHACK只有雷家一家有吗?和PIXHAWK比就是外观,供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