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问下KBAR绑定卫星的问题

楼主(2015-01-02):
想把k8用在小鸡上,k8卫星直连,在遥控器校准的时候除了问题。
拨动摇杆通道都是随机胡乱显示的,一路点完成,舵机时不时乱抖,打舵也不听使唤。

但是改回山寨卫星再重新设置又都正常
楼主用的山寨6200一套

用山寨6200,好盈40a电调和银燕舵机测试一切正常
只把舵机换成华科尔的小舵机也正常

但是K8卫星直连,xp12a电调,华科尔小舵机组合就不正常。

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要在软件中选卫星重新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软件中选卫星重新对码?

接发都选了对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发都选了对应的

要在软件中选绑定(对码),卫星黄灯闪烁,遥控器按住对码按钮开机,显示对码成功!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软件中选绑定(对码),卫星黄灯闪烁,遥控器按住对码按钮开机,显示对码成功!才行。

我的是d10,没有对码键,只能开机后对码。
我是先开控,然后k8通电,对频后,卫星灯常亮。
打舵也有反应,但是反应特别混乱,完全没有规律。
用接收转接不会有这个问题,但两种连接方式都有在软件里选择对应的接线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是d10,没有对码键,只能开机后对码。
我是先开控,然后k8通电,对频后,卫星灯常亮。
打舵也有 ...

是不是通道乱?d10中的通道是可以任意设定的,这样可能带来混乱。要设成1油门,2副翼,3升降,4方向,5起落架,6辅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通道乱?d10中的通道是可以任意设定的,这样可能带来混乱。要设成1油门,2副翼,3升降,4方向,5起 ...

应该不是,毕竟用接收转接没问题。
而且是特别混乱,推同一个摇杆都有不同的反映

是不是我卫星连接的方式不对?

这三个选哪个?

楼主:
我用的是山寨dsm2卫星

网友A:
画红线的前两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红线的前两个试试。

我试的就是这两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的就是这两个

1秒内拔插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