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配十寸桨,轴距最小可以到多少?

楼主(2015-01-02):
一哥们儿十寸桨弄太多了,我想搞个尽量小的四轴,碳纤,穿越用。求指教轴距最小到多少?

网友A:
正转桨在上反转桨在下,可以做到320-35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转桨在上反转桨在下,可以做到320-350左右

好的,那只能自己弄碳管上管夹来装咯?

网友B:
传统布局的话,254*1.414=359.156,不过真上360就糗大了,380-425吧,推荐4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那只能自己弄碳管上管夹来装咯?

如果像普通的一样装,轴距至少395mm(桨间距1英寸时),一般要做到420-450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像普通的一样装,轴距至少395mm(桨间距1英寸时),一般要做到420-450比较好。

多谢,我想试一下六轴里面,四个大桨配两个十寸桨怎么样。。四轴用这个还是大了,不能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统布局的话,254*1.414=359.156,不过真上360就糗大了,380-425吧,推荐400。

多谢指教,是不管多大的轴距都要至少保留一英寸的桨间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是不管多大的轴距都要至少保留一英寸的桨间距吗?

不一定,有的桨间距也可以更小,但是太小了会不好调,调不好就不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是不管多大的轴距都要至少保留一英寸的桨间距吗?

理论上只要相邻的桨不撞上就OK,但实际上桨尖的扰流会互相干扰,导致升力线性不稳,产生大量不必要的震动和摇摆,以及对控制响应的迟钝。
比较经济的桨尖间距是桨全长的20%-25%,但是要求比较紧凑的话,10%一般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再短那就见仁见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只要相邻的桨不撞上就OK,但实际上桨尖的扰流会互相干扰,导致升力线性不稳,产生大量不必要的震动 ...

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