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赛纳斯,个人感觉前,后轮的距离太近了!

楼主(2015-01-02):
新装的赛纳斯,个人感觉前,后轮的距离太近了,能不能把后轮再想尾翼处挪10厘米,

楼主:
坐等答案

网友:
这是最优的,楼主就不要感觉了,人家是算出来的!

楼主:
这样感觉起飞和降落的时候不稳啊

网友:
可以啊,那有什么不可以
一切皆有可能
还有把这塞斯纳改成下单翼的呢

网友A:
你啥设备,机翼都没装,当然后面重。塞斯纳那脚架位置够的了。这个位置起飞抬头容易,再往后挪起飞速度要更高才能拉起来,滑跑距离也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啥设备,机翼都没装,当然后面重。塞斯纳那脚架位置够的了。这个位置起飞抬头容易,再往后挪起飞速度要更 ...

好像很有道理,我再屡屡

网友B:
我飞过三款不同的赛斯纳,降落水平是关键,如果楼主降落水平没有问题的话,那你的担心就没有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过三款不同的赛斯纳,降落水平是关键,如果楼主降落水平没有问题的话,那你的担心就没有必要了。{:1_61 ...

轴距大了总是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啥设备,机翼都没装,当然后面重。塞斯纳那脚架位置够的了。这个位置起飞抬头容易,再往后挪起飞速度要更 ...

起飞时前轮抬起,已后轮为支点,后轮要是向后挪了,机头回加重,不易起飞,是这个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时前轮抬起,已后轮为支点,后轮要是向后挪了,机头回加重,不易起飞,是这个理吧!

对的,后轮再往后移相当于把支点也后移了,那么飞机要抬头就需要更大的升力,更高的速度

楼主:
谢了,搞明白了,下一个课题,重心和拉力线

网友:
我们也在飞这个!挺好飞的!我们也改过后三点,不要起落架的也有!祝楼主爽飞!

网友:
标题是赛纳斯,  也是醉了

网友C:
起落架的位置确定是有讲究的,要求在飞机重心附近。前三点偏后一点,后三点偏前一点。这样飞机静止的时候是稳定的,起飞时有点速度机头就能抬起来了。你觉得轮距短是小赛机型决定的,如果像某些机型头部长一些,轮子靠前点,可能你就觉得顺眼了。但主起落架的位置是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的位置确定是有讲究的,要求在飞机重心附近。前三点偏后一点,后三点偏前一点。这样飞机静止的时候是 ...

详细,讲究,学习了

网友D:
塞斯纳飞了三次炸了三次,第一次升空后正常,加大油门直接头往上了,马上控制后还行,降落的时候旁边有小孩,直接打偏撞到电线杆柱子,断了一个桨,左机翼有点裂痕,那胶水修复了之后继续飞。
第二次起飞时升降通道自动反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一看拉不起来关油门,不过晚了,机头直接撞在水泥墩上面,废了一个桨,电机座有点位移。
第三次检查之后正常起飞,但是一加速机头直接往上飞,再次控制,没注意电线杆,直接挂在上面掉下来了,废了一个桨,锁定前轮的卡子不见了,这就是我三次飞的经历。

在这里我就不懂了,飞机的重心已经调节到碳纤杆前面1cm处了,难道是我控制有问题?模拟器可以爽飞。我的配置:
朗宇A2216 KV1250  桨:1050动力桨,后面换成9060的动力桨,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
从图上看确实仰角太大了,塞斯纳前三点要好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塞斯纳飞了三次炸了三次,第一次升空后正常,加大油门直接头往上了,马上控制后还行,降落的时候旁边有小孩 ...

加大油门直接头往上了,

~~~~~~~~~~   如果 滑翔正常,那你这个情况就是拉力线的问题了,试试让 电机略微低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塞斯纳飞了三次炸了三次,第一次升空后正常,加大油门直接头往上了,马上控制后还行,降落的时候旁边有小孩 ...

电机的拉力线有问题。再把下拉加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塞斯纳飞了三次炸了三次,第一次升空后正常,加大油门直接头往上了,马上控制后还行,降落的时候旁边有小孩 ...

我的小赛用的是朗宇X2216 KV1250配9060桨妥妥的,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360&extra=

网友:
同为标题的 塞纳斯醉了... 这飞机随便改 想怎么改怎么改 不过好用不好用谁也不知道...还有改双涵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