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6208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15-01-02):
1到4通道控制飞行,5到7通道控制飞行模式,8通道控制
云台
,用的是6208接收机!居然8通道没有信号!

楼主:
6208接收机不知道能不能切换模式,传统模式1-8通道,SBUS模式,混合模式

网友A:
你进去FREQUENCY菜单里看看只是是不是选成了FASST 7CH

楼主:
问题解决,主要是FUTABA设置问题,固定翼模式下,默认设置油针调节在8通道,因此对8通道的其他设置无效。把油针设置关闭,自行设置生效。谢谢上一楼的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