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 CAM的多轴机架的挂载杆直径和轴距是多少

楼主(2015-01-02):
请问X CAM的多轴机架的挂载杆直径和轴距是多少。  X CAM 的所有机架,知道的都报一下吧

网友:
什么云台?

楼主:
我问的是机架的挂载杆 轴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问的是机架的挂载杆 轴距

A10使用的为60MM间距,挂载杆为10MM的,如果要使用155mm12mm的挂载杆需要用转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0使用的为60MM间距,挂载杆为10MM的,如果要使用155mm12mm的挂载杆需要用转换板

谢谢你的答复   其他的呢

网友:
标准的就是60和155   一般例外的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