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5-01-02):
我在做海浪尾舵用什么胶水粘我用AB胶粘但是会发热把尾舵烫的变形了大家用什么胶水啊?顺便说一下尾舵里有钢丝为了不滑钢丝做了折我是想用AB胶做填充物的因为尾舵中空的?

网友:
海狼皮太薄了,建议加厚。填充的话建议慢慢填充,如果一下子一大坨肯定发热严重的。而且填充的时候可以适当放一些ABS皮屑下去。

网友A:
填充用模型用的AB土也可以,那东西干了之后绝对比你壳子本身要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填充用模型用的AB土也可以,那东西干了之后绝对比你壳子本身要硬

AB补土   圣多美的。。。某宝有售。已经买了一盒子了。

网友:
AB胶没问题的,那个发热量不会烫坏的

楼主:
最近的成果

网友B:
拉杆用黄铜棒或者钢丝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杆用黄铜棒或者钢丝比较好

条件比较简陋铜丝用电线里抽出来的

楼主:
今天回家把所有部件都组装了一下还差舵系、传动系统的联轴器和外壳上色,突然就觉得没有意思再做下去了。这是怎么了。要烂尾的节奏?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回家把所有部件都组装了一下还差舵系、传动系统的联轴器和外壳上色,突然就觉得没有意思再做下去了。这 ...

继续做下去

楼主:
补充图片

楼主:
最近的进展
图片怎么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