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的最新机机

楼主(2015-01-02):
看看最新机,刚做好的1.6MB17,4个双天2834电机4个双天45A电调8个银燕金属舵机,7045正反桨天捷力的泡沫机身择日爽飞

网友:
带不带收放?多少KV电机?
7寸桨有点小

网友:
能用8寸桨的

网友A:
此机很好飞已经飞了40个起落了!降落可以关油门飘桨但快触地时情控制好下降速率。2200的电池稍微有点头轻可以适当微雕下升降舵。还有就是飞行时间可长可短,电机用KV低点的配8寸桨可以飞8分钟电池下来还有11.3V  起飞重量一般在1900-2100克 飞机的失速速度小于等于25千米每小时。襟翼功能完全没有必要!

网友:
自己做的就  牛X了

网友B:
四发飞机,动力应该比较强劲!

网友C:
起落架拍照看看,另外预祝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很好飞已经飞了40个起落了!降落可以关油门飘桨但快触地时情控制好下降速率。2200的电池稍微有点头轻可 ...

好评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发飞机,动力应该比较强劲!

就是造价比较高

网友A:
造价相当的便宜啊!比小塞还便宜啊。
空机50块!四个xxd电机加电调也就220
收放80  5个舵机50  4片桨12总共412

网友D:
这么说当然便宜了,但是有点低
你算算,4个双天电机,4和飞腾40安,5和银燕08MD 一共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当然便宜了,但是有点低
你算算,4个双天电机,4和飞腾40安,5和银燕08MD 一共多钱

用xxd的配置动力已经完全够了!我用朗宇a系列的电机和杂牌电调拉力都有2400了用双天的更大了!这个飞机的低速性能非常好!比小塞还好

楼主:
8寸桨怎么用的,距离不够啊,用8寸桨就打到机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落架拍照看看,另外预祝爽飞

起落架被我换成固定的了,水平太差都是暴力降落,收放的不经撞啊

网友D:
用好货不仅是要拉力,还有品质,别飞飞电调冒烟了,电机不转了,舵机不动了,插头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好货不仅是要拉力,还有品质,别飞飞电调冒烟了,电机不转了,舵机不动了,插头化了

玩飞机几年,就碰到xxd的电调烧xxd的电机没劲,品牌好货虽然贵还 真是比较理想,便宜货坏坏换换也没少花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飞机几年,就碰到xxd的电调烧xxd的电机没劲,品牌好货虽然贵还 真是比较理想,便宜货坏坏换换也没少花 ...

坏了换 倒是没啥  要是在天上坏了  也就是个飞机呗 问题是 掉下来 砸人头上 那事就大了
我就遇到过 天行者电调 在天上 突然没劲了(不是过电流保护) 好在最后飘下来 要是炸下来了 不知道啥后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造价相当的便宜啊!比小塞还便宜啊。
空机50块!四个xxd电机加电调也就220
收放80  5个舵机50  4片桨12 ...

谁卖的给个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卖的给个连接

去 找梦巴黎

网友:
不错,大家伙,不好带

网友:
祝楼主试飞成功!

网友:
看着不错,飞起来声音应该很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