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出个难题

楼主(2015-01-03):
3节5号电池的电池仓,要求放入7.4V的2S锂电,怎么破?
用在遥控上面的,容量不用太大,C数尽量小点。
纠结了好久,TB上好像也找不到合适大小的电池。
哥哥们,怎么破啊?!

网友:
买一些蓝牙耳机用的电池,两个两个的串联,然后根据空间的大小尽量多并联

网友:
过去非智能手机锂电刚合适。

网友:
3节5号怎么排列的,要是并列完全够2s的,无非容量小一点。

网友A:
你不怕电压高了把控烧了,3个5号电池是4.5V,2S锂电最高可是8.4V哦,高了快一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怕电压高了把控烧了,3个5号电池是4.5V,2S锂电最高可是8.4V哦,高了快一倍了

我是用的玩具控改的遥控,配置是7.4V的。差不多完工了,才想起电池的问题。

玩具控,就是并排3颗5号电的电池仓,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玩具控改的遥控,配置是7.4V的。差不多完工了,才想起电池的问题。

玩具控,就是并排3颗5号电 ...

单锂电池配合DC-DC升压即可,模块在某宝一挖一麻袋

网友:
有AA(五号)尺寸的 Li-Ion,再加个占位桶就妥了,都不用动烙铁。

网友:
你也可以试试只用1S。
我的Kyosho Mini-Z用的 KT18控,原装是4节7号电池,我改装直接肚子里塞个1S的18650,完全没问题..... 上次什么时候充的电都记不清了,半年前了吧,海枯石烂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