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用精灵航拍,顺便请教一下狗的问题

楼主(2015-01-03):
第一次用精灵2+H33D拍摄的,没有图传靠眼睛来看,不敢飞太高太远。
拍这相片的是黑狗3+1080s模式,我想问一下航拍的时候用什么模式比较好呢?因为不太会调色想简单一点的,希望高手指点一下哪个模式比较合适我这样的菜鸟用。
还有,我买了狗4黑的,模式都是默认的,可是我感觉到远处的条纹形状或者密密麻麻的东西成像出来会一闪一闪的,像是锐度偏高了的一样,请问你们的会吗?而且我觉得很多细节处理的不够黑狗3+的好,没有那么清晰,是不是我的狗4有问题?我用1080s 80帧拍的。后面几张是狗4的,帮忙鉴定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没有可比性,很明显 第一张是处理过的

网友A:
建议在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两台机子一起【拍照, 作下对比

网友B:
还是上个图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同一时间同一环境两台机子一起【拍照, 作下对比

同一个环境下,不同日期试过,不知道是不是光线问题,觉得狗4对树叶和条纹处理有问题,决定换一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上个图传吧

现在上了图传了,全副武装齐全了

网友C:
光照原因,选个公园 颜色鲜艳的参照物在同一个地方做对比

网友D:
空气有雾+逆光+螺旋桨(即使没入画)=画面有条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可比性,很明显 第一张是处理过的

狗有很严重的鱼眼效果,  第一张 没有 鱼眼效果了   P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气有雾+逆光+螺旋桨(即使没入画)=画面有条纹

不是水波纹,是单单对线条处理有问题,后面那几张顶着太阳的,地上那些洞洞视频看的话远处是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照原因,选个公园 颜色鲜艳的参照物在同一个地方做对比

嗯,主要是狗3

网友E:
你看下你的狗4是否PAL制,不要用1080S 因为这个模式只能170度角用1080 模式50P  120度角就可以了,90度就别用了像素损失会过大,画面裁剪模式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下你的狗4是否PAL制,不要用1080S 因为这个模式只能170度角用1080 模式50P  120度角就可以了,90度就别 ...

原来这样啊,我是选PAL模式,1080s 80p就这样了,成像不太好。请问选哪个模式和数据最好呢?

网友:
我们国内电视用P制25帧播放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水波纹,是单单对线条处理有问题,后面那几张顶着太阳的,地上那些洞洞视频看的话远处是一闪一闪的。 ...

那个是摩尔纹,很多机器都存在,比如佳能的5D2,这是非专业摄影机的通病,锐度降低一点或许有点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是摩尔纹,很多机器都存在,比如佳能的5D2,这是非专业摄影机的通病,锐度降低一点或许有点改善。

...

可是我是默认的啊,没有设置的,难道要用P模式设置最低的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