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留待模式和定点模式有何不同。

楼主(2015-01-03):
新手请教。APM2.8的留待模式Loiter,是否就是悬停模式?和定点模式Poshold有何不同。

网友A:
手感不同 留待很粘的感觉  定点的话活很多

网友B:
loiter是速率控制的悬停,最大移动速度是受限的,默认5m/s,poshold是姿态控制的悬停,操作手感跟定高一样。

网友:
我一开始设定点控切不到这个模式上!

楼主(2015-03-04):
引用 网友A:
手感不同 留待很粘的感觉  定点的话活很多

的确如此。手感很不一样。留待适合悬停不动,小范围调整。定点可以用来“漫游”,和定高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iter是速率控制的悬停,最大移动速度是受限的,默认5m/s,poshold是姿态控制的悬停,操作手感跟定高一样 ...

谢谢回复。的确如此。

网友:
我喜欢留待  定点太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