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 的NAZA V2不在中心板中间有问题么?

楼主(2015-01-03):
最近,发现精灵2V在姿态模式,会固定向左前方飘移,即使把机头转到哪个方向,都固定慢慢向左前方。打开机壳,发现NAZA 不在中心板中央,打开调参软件,NAZA的位置与重心的相对位置数据都为零。是否和这个原因有关?日后拆NAZA上六轴是否放中心还是像精灵2V 偏左前。

网友A:
是不是没校正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校正好啊?

原厂的设置,没有动过设置和校正

网友B:
楼主你好!姿态模式下出现漂移现象是正常的·NAZA主控建议放置在中心震动较小的区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姿态模式下出现漂移现象是正常的·NAZA主控建议放置在中心震动较小的区域

那为什么精灵2V 的主控NAZA 不放中心板的中心?我把它移回到中心,姿态模式漂移会有所改善么?精灵2V NAZA 是不是直接3M胶贴在上面,是不是直接撕下了重新贴在中心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