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HAWK电调一直响,校准油门也没用(bad gyro health)(已解决)

楼主(2015-01-03):
求助,PIXHAWK装机上电后,电调一直响,校准油门也没用

检查线路一切正常
新问题来了,黄灯闪,飞控一直BBBBBBB响

--------------------------------------------------------------------------
2015-1-4 22:20更新

所有问题已解决
1、(bad gyro health)是因为使用了MP的向导进行了校准罗盘,方法是,使用手动校准
2、电调一直响是因为servo OFF pwm 参数默认再1100,由于天地飞7最低值990左右,所以不能输出信号,解决方法是,将此参数调至1030,遥控器舵角负值再97.5%,油门的最低值达到1035,这样就没问题了。
3、PIXHAWK的蜂鸣器接电后一直滴滴滴滴滴响,黄灯闪,原因是因为我手贱动了初始设置里旋翼类型的参数。解决方法是连接终端,setup 然后reset ,重新初始化,所有问题解决。

我新手,还有很多问题,感谢论坛里经验丰富的兄弟们帮忙。

最后一个小问题,我想配数传,433的一百多块的那种传输距离是多远?我计划航拍距离能否再2公里以内。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上图,另外油门是怎么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另外油门是怎么校准的

就是油门最高然后通电,PIX开始闪,然后拔掉电源再重接,一声长音后按安全按钮把油门拉最低,然后电调响三声最后拉油门点击转,

但是只要一断电源,重新接,还是滴滴响,解锁后也不能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油门最高然后通电,PIX开始闪,然后拔掉电源再重接,一声长音后按安全按钮把油门拉最低,然后电调响 ...

确认电调信号线没有插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电调信号线没有插反吗

楼主:
就只有一根,买来就这样,是四合一的,只有一个有正负

网友:
提示好像是加速度计有问题,先校准一下加速度计后试试看把。

网友:
我以为是电调BB响,飞控就不清楚了

网友:
你上电的时候要保持机身一段时间不能移动..那时候在自检..如果移动 了就会报错...

还有种可能是备用的那套传感器电压出问题了...关掉开机检查就可以不现实这个,,但是备用的没办法用了

建议你用手机地面站看一下..那个报的错误比这个详细一些

网友:
把遥控行程都校一下

网友:
解锁开关,开了吗,            解锁长按3秒以上,就不叫了

网友:
LS+1  你安全开关没有开的话一直响的、

网友B:
图中提示是陀螺仪的问题,也许需要校准。
没解锁的时候飞控不输出信号,电调检测不到信号输入就会报警,响是正常的。
还有就是pix的响声是怎么响的几长几短?
三短三长是sd卡没插好,三短一长是gps问题,持续短响是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提示是陀螺仪的问题,也许需要校准。
没解锁的时候飞控不输出信号,电调检测不到信号输入就会报警,响 ...

非常感谢,pix一直闪黄灯连续滴滴,应该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C:
我也试过这个问题,换个PPM模块,重新校准油门解决问题。估计是PPM模块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过这个问题,换个PPM模块,重新校准油门解决问题。估计是PPM模块坏了

啊~这么悲催啊,但是我用PIXHAWK给电调统一校准油门却没问题啊,而且遥控校准都没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这么悲催啊,但是我用PIXHAWK给电调统一校准油门却没问题啊,而且遥控校准都没问题啊。

对,就是这样,一切都很正常,校准油门都没问题,但是校准完油门断电之后,重新插电就有问题了,无论校准多少次都不行,换个PPM模块就好了,希望你也只是这个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样,一切都很正常,校准油门都没问题,但是校准完油门断电之后,重新插电就有问题了,无论校 ...

谢了,我找个试试

网友:
重新设置参数 我之前也遇到从3.15升级到3.2 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样,一切都很正常,校准油门都没问题,但是校准完油门断电之后,重新插电就有问题了,无论校 ...

所有问题都解决,感谢回复

网友D(2015-02-06):
这个响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今天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响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今天也遇到了

安全开关打开就好了

网友:
回复楼主数传问题,,,APM数传 100多的那种只有不到400M的距离,我的就是这种,距离从100M到350M不等,和场地,天线都有关系,据说250MW的可以到1KM远、

网友(2015-08-16):
油门最高然后通电,PIX开始闪,然后拔掉电源再重接,一声长音后按安全按钮把油门拉最低,然后电调响三声最后拉油门点击转,

但是只要一断电源,重新接,还是滴滴响,解锁后能转,但油门不足以然飞机飞起来!

网友(2015-09-29):
引用 楼主:
就是油门最高然后通电,PIX开始闪,然后拔掉电源再重接,一声长音后按安全按钮把油门拉最低,然后电调响 ...

请问,我的相反,好赢30A电调,插在pixhawk上电调没反应,直接插在接收机上就是好的,飞控装在固定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