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控问题 求助

楼主(2015-01-03):
gt2的控 之前一直没什么问题 昨天忽然发现方向通道怎么转也没反应 测试过用微调方向和
舵机
反转控制车的舵机 都有效果 就是打方向无任何反应 该怎么解决 求大神解答疑惑

网友A:
是不是没电了,或者电压之类不够。

网友A:
也可以 接个 其他舵机,到那个方向的 通道,自己试能不能转。

网友B:
可能是你把感度调零了,, 就是感度低,转向角度小,感度高转向角度大

网友:
ppylove 鍙戣〃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