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手求教反扭问题

楼主(2015-01-03):
小弟最近入手一台小O艇,用的2040
电机
40A水冷电调 11.1V 2200 25C
电池
,重量在中轴线上时,船下水跑直线自身往左倾斜船身会向右拐,看了很多关于反扭的帖子,一直无法解决,很是困扰,敢问各位大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不甚感激

网友A:
把电池放在左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池放在左边试试看
放在左边也试过了,直接就往左边倾斜了,船身就不正了,拐弯都成问题了

楼主:
敢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你们自己船的反扭问题的

网友B:
向相反的方向动电池但距离位置不要太极端,一点一点试着来。或者加点配重。

网友C:
用小一點的槳試試可以嗎?
有聽過其他前輩說過可以用有OFFSET 的方向舵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