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3GX油门行程问题求助!

楼主(2015-01-03):
3GX说明书上的油门行程较正后,电调还需要进行油门行程较正吗?
如果需要对电调进行油门行程较正,亚拓35P电调如何校正油门行程?换上好盈电调后需要对电调较正油门行程吗?

网友A:
设定后3GX即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很简单:油门最大通电,听到提示音后油门收到最小即可完成行程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后3GX即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很简单:油门最大通电,听到提示音后油门收到最小即可完成行程确认

好盈电调是这样较正油门行程的,亚拓35P的电调不需要较正油门行程,是这个意思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盈电调是这样较正油门行程的,亚拓35P的电调不需要较正油门行程,是这个意思对吧!

所有电调都必须做油门行程校正~~~~然后再去做3GX的油门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电调都必须做油门行程校正~~~~然后再去做3GX的油门校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