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罗盘出问题了

楼主(2015-01-03):
pix前些日子突然无法解锁了。。。地面站显示composs not insistent,反正就是罗盘不一致的意思,然后地面站的方向全错了,我对着西边地面站显示对着北边,无奈重新校准,校准完了还是这样,我以为是电磁干扰,然后直接usb链接飞控校准,结果依然无法成功,重新刷小车再刷回去固件,结果没校准时候正常(能正确方向),一校准完蛋了,又西边变成北边了。现在连校准都出错了,求各位大神们帮帮忙,555555

ps 我拔掉外置罗盘,地面站的罗盘依然可以动,,,就是方向错误,偶尔还会出composs not healthy

求大神帮我,在此感谢

网友:
拔掉罗盘 刷个原版pix固件试试? 还不行就是硬件问题咯

网友:
内置罗盘坏了咯,屏蔽内置用外置的罗盘

网友A:
一楼说的对,先排除软件在看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楼说的对,先排除软件在看硬件问题

我从飞机上拆下来,又好了。。。。。但是我之前是usb线调试的,按理说动力没通电怎么干扰啊。好奇怪

网友:
肯定不是硬件问题,内置和外置罗盘不可能同时坏吧,这几率很小

网友(2015-11-16):
现在什么情况    我的pixraptor    第一块电池正常   换电池 偶尔会出现不一致     就是不重新校准 有时就没事了.........

网友(2015-12-28):
我的与楼主一样的问题,有时还会在飞着突然出问题,飞机自动降落

网友:
如何屏蔽内置罗盘,只用外置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