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一搜星慢怎么解决?

楼主(2015-01-03):
高一搜星很慢,一般都要等个几分钟,这个是什么问题?需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是不是GPS高度装的太低了?最好高于飞控10CM 这样干扰会小点

网友A:
gps搜星和时间,地点,当时的天气都有关系。如果在哪搜星都比较慢,看一下是1个慢还是2个都慢。如果4分钟都不能定7颗以上那么可以怀疑一下陶瓷天线是不是虚焊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搜星和时间,地点,当时的天气都有关系。如果在哪搜星都比较慢,看一下是1个慢还是2个都慢。如果4分钟都 ...

开阔的话4分钟不需要的  大概2-3分钟,有些地方估计还真需要4分钟,总之比大疆的慢很多

网友:
有这问题,我的双子星,插上电,再去开控和显示器,之后,主飞控的GPS基本已满星,从飞控才刚有星,一直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阔的话4分钟不需要的  大概2-3分钟,有些地方估计还真需要4分钟,总之比大疆的慢很多

那是正常的,目前就是这样子

网友:
LZ可以试试 把GPS线用铝箔胶带包起来 应该快些

网友B:
嗯,,,好的马上试试这方法好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好的马上试试这方法好不好使

楼上你的头像太屌了

网友:
哈俣哈…………多看看……对身体机会反应是有好处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