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塔 330 木质机架 组装教程

楼主(2015-01-03):
买了个木质机架,零件有点多,费了些功夫搞清楚哪个装哪儿,索性拍下来给大家做个参考

先组装中心半下面两块,用下图12个零件连接

最大一块中心板上有洞,一个机臂插两个小椭圆孔零件

中间插大椭圆孔两个

还剩两个在机尾

把底层最后的中心板盖上,连接处点上502就可以了

然后是机臂,需要如下几种零件

可以先把两个开口零件插入最大的中心板的孔里,再插上一个侧板,再插上余下两个小隔板

也可以把电机安装板先装上,在把两侧都合上,全部做好后把连接处点上502

如下是gps支架和四个起落架
最后完成的样子,用了半瓶502,实际称只有90g
真是比碳纤轻,比玻纤便宜,廉价轻量的王道啊!

网友:
这个系列的机架很不错的撒,关键是拼接口的地方了,应该废了不少的脑细胞了

网友:
一炸回到解放前!!!

网友:
胶水重量算上啦么

楼主:
不算是大约80g

网友:
漂亮啊,一般的好点飞控他也不会炸

网友:
便宜啊,炸了也不怕,买就买double

网友:
顶楼主,这么有耐心

网友:
我的是480,要买长线电调,短线款的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