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刷3.2固件后minimosd不显示信息了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5-01-03):
请问有相同问题的人没?怎么解决啊?

网友:
MP上奌选开啟OSD了吗?

楼主:
开启了 但是刷回3.15也不显示数据了,只有图像。

网友A:
我的和你一样,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和你一样,哎

不知道是不是7456坏了还是328坏了,但是可以刷osd固件,还可以显示图像,就是不显示飞控数据。

网友(2015-12-23):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7456坏了还是328坏了,但是可以刷osd固件,还可以显示图像,就是不显示飞控数据。

我的也是你这种情况,你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一样的问题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