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注意EMAX舵机连续两个扫齿!

楼主(2015-01-03):
2014年十二月初买了四个EMAX 的ES 08 DE 数码舵机,今天装机飞,接电在调舵量时,推尽杆,突然有一阵类似“汽车绞盘“驱动的声音,因为是第一次用改版后的银燕舵机,没多大在意,就继续调。期间在推尽杆过程中也出现了好几次类似响声。在飞机准备起飞前,照例检查舵臂,发现一边的舵臂很松,手摇舵臂舵机也无反应。以为是舵臂扫了,就拆下换上第三个 ES 08 DE 舵机,换上第三个后,以为没事了,推舵,又是一阵响声,另一边也出现了同样状况。在接下来的调试时,新装上去的第三个舵机也出现了同样的响声,一看不对路,立刻拆下换上旧版的 8克 塑料模拟,舵面一切正常!拆开两个已经扫了的数码舵机,发现全都是同一问题

楼主:
图片

希望银燕厂家注意下!就算是过载也不应出现舵机自己扫齿的情况啊,不然来个俯冲,舵机自己就扫了,谁还敢用?

楼主:
位置是左边那个齿轮,驱动输出齿轮的那个小齿轮扫了一个齿

网友:
太正常了,刚入魔那会儿扫了五六个塑料舵机,都是ES08MA的,后来果断全部换了金属齿的,现在手里还有不少ES08MA二代金属舵机,从没坏过‘【

网友A:
上ES09系列吧,虽然贵一点,但性能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ES09系列吧,虽然贵一点,但性能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头像手上的这架飞机的前面几代,襟翼上扫了不少09,手上的这架上全是08金属齿。
队里别的飞机也有因为09扫齿炸鸡的,最严重的太阳能飞机副翼扫齿:空机就做了十多天,带硅片后首飞完全损毁,损失非常大。
后来队里再也没人用过09尼龙齿,在役的也直接从飞机上拆下来,统一用了08金属齿,连买300颗再也没扫过。

话说最开始是用08尼龙齿的,后来我给队里挑了09尼龙齿,保险起见买了80颗用在各个组以测试性能,再考虑是否大规模购买。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感叹幸好没有直接大量买。

不是说09舵机不好,故障率比08高什么的,09是很顺滑,拉力比08大,输出轴要比08粗,摇臂看上去也比08结实,拆开看里面有轴承,声音也比08小。但我们设计飞机的时候追求的是各种极限,比方我们的襟翼,飞机是没有起落架的,因为装箱空间限制,降落就是可能襟翼多面触地活着被草挂,舵机不能扛得住这样的折磨就没办法。

现在队里的人闻09舵机就色变,而我兴冲冲的在收集他们不要用的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ES09系列吧,虽然贵一点,但性能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头像手上的这架飞机的前面几代,襟翼上扫了不少09,手上的这架上全是08金属齿。
队里别的飞机也有因为09扫齿炸鸡的,最严重的太阳能飞机副翼扫齿:空机就做了十多天,带硅片后首飞完全损毁,损失非常大。
后来队里再也没人用过09尼龙齿,在役的也直接从飞机上拆下来,统一用了08金属齿,连买300颗再也没扫过。

话说最开始是用08尼龙齿的,后来我给队里挑了09尼龙齿,保险起见买了80颗用在各个组以测试性能,再考虑是否大规模购买。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感叹幸好没有直接大量买。

不是说09舵机不好,故障率比08高什么的,09是很顺滑,拉力比08大,输出轴要比08粗,摇臂看上去也比08结实,拆开看里面有轴承,声音也比08小。但我们设计飞机的时候追求的是各种极限,比方我们的襟翼,飞机是没有起落架的,因为装箱空间限制,降落就是可能襟翼多面触地活着被草挂,舵机不能扛得住这样的折磨就没办法。

现在队里的人闻09舵机就色变,而我兴冲冲的在收集他们不要用的09。
不知道09的金属齿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像手上的这架飞机的前面几代,襟翼上扫了不少09,手上的这架上全是08金属齿。
队里别的飞机也有因为09 ...

不是吧??这么恶劣????我也用过09系类的哦~很给力~
看看这帖子,是尼龙齿的数字舵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C1%A6%B7%C9%D0%D0

网友:
科研类的太阳能机子舵面太大了,用09本身就是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