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首飞炸鸡....

楼主(2015-01-03):
2.6版  还好损失不大 就断了魔术扎带.....

自稳模式动力不足 无法起飞油门都推到最高了.....  然后试试其它模式..   结果刚切换返航模式....一转眼就上天了   ......  ........然后切换自稳模式  卧槽   ;立刻失去动力掉下来........TAT....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先报一下配置吧
从描述上看应该不是动力不足,自稳模式油门最大起飞不了有可能是遥控器校准的问题,校准时需要注意点确认时油门通道不能在最低位置,最好保持在中间位置
切RTL模式一飞冲天基本可以说明,动力是足够的。之所以一飞冲天是因为,RTL模式先把高度提到15m,再回到家,这时你又切回自稳油门行程不够,必然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报一下配置吧
从描述上看应该不是动力不足,自稳模式油门最大起飞不了有可能是遥控器校准的问题,校 ...

飞越650   4s电  14寸桨加4822电机      应该是遥控器校准问题.......因为上次校准是油门最低时候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报一下配置吧
从描述上看应该不是动力不足,自稳模式油门最大起飞不了有可能是遥控器校准的问题,校 ...

重新校准了还是不行........   油门推到最高  结果四个通道的pwm值还是到不了1600    切换返航瞬间1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报一下配置吧
从描述上看应该不是动力不足,自稳模式油门最大起飞不了有可能是遥控器校准的问题,校 ...

就是这样  重新校准了还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  重新校准了还是这样

我当时遇到这个问题,店家建议我最好reset飞控,然后加速度传感器、罗盘和遥控器重新校准,有的时候只校准一个没用。
另外遥控校准结束点确认的时候,油门杆要放在中位,最大、最小都行
还有个参数你检查一下THR_MAX,应该是1000,我飞控不知道什么原因变成80了

网友:
要清理EP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遇到这个问题,店家建议我最好reset飞控,然后加速度传感器、罗盘和遥控器重新校准,有的时候只校 ...

谢谢啦~  还好炸鸡损失不大....  今天掉下来那一刻心都凉了....甚至还有一种冲过去想接住的想法.....

楼主:
3.2版怎么清来着.....上次清过一次忘了...

网友:
我是按照这个帖子来清的,你试下行不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mp;highlight=APM3.2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还好炸鸡损失不大....  今天掉下来那一刻心都凉了....甚至还有一种冲过去想接住的 ...

你可别接,怕怕

网友B:
炸鸡机器损失是小事。去接炸伤自己退魔的心都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还好炸鸡损失不大....  今天掉下来那一刻心都凉了....甚至还有一种冲过去想接住的 ...

这个小帐就不用教你算了吧!你的飞机几钱!?你自己的安危几钱!?自己掂量!

网友D:
动力不够都敢飞……LZ真胆大

网友E:
自稳模式是各个飞行模式的基础,如果自稳飞不了千万不要切别的模式,忠告

网友:
来看小白急飞

网友F:
应该是遥控器校准问题,切返航一飞冲天代表动力足够,切了返航不用管它会自己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鸡机器损失是小事。去接炸伤自己退魔的心都有了。

嗯  吸取教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遥控器校准问题,切返航一飞冲天代表动力足够,切了返航不用管它会自己降下来的,

受教了~

楼主:
毕竟新手o(╯□╰)o  如果不去飞怎么知道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帐就不用教你算了吧!你的飞机几钱!?你自己的安危几钱!?自己掂量!

嗯嗯~吸取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力不够都敢飞……LZ真胆大

初生牛路不怕虎嘛o(╯□╰)o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稳模式是各个飞行模式的基础,如果自稳飞不了千万不要切别的模式,忠告

这下知道啦   谢谢啦

网友G:
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检查THR_MAX,应该是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同样的情况,检查THR_MAX,应该是1000

已经调好了   原先竟然是80-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