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如何通过蓝牙链接?

楼主(2015-01-03):
wiki上有教程,可以用蓝牙模块通过电脑链接,有没有成功的兄弟,麻烦分享一下具体步骤和经验?
——————————————————————————
已经试验成功,超简单,淘宝上买个透明蓝牙模块(分主从端,买从),然后rx、tx交叉连接到cc3d的telemtry端口,从gcs客户端的设置里把telemetry速率调整到跟蓝牙模块一致,手机或电脑连接蓝牙即可。

网友:
我也想知道,同顶

楼主:
已经试验成功,超简单,淘宝上买个透明蓝牙模块(分主从端,买从),然后rx、tx交叉连接到cc3d的telemtry端口,从gcs客户端的设置里把telemetry速率调整到跟蓝牙模块一致,手机或电脑连接蓝牙即可。

网友(2015-02-27):
问下楼主,手机用什么软件连接cc3d啊?

网友:
和直升机用的k8无线模块可以混用吗

网友A:
想知道gcs客户端的设置里的telemetry速率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gcs客户端的设置里的telemetry速率在哪

应该是在这里:

网友:
谢谢 已验证 确实是这样做的。

网友B:
连接上有什么用,手机上有调参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上有什么用,手机上有调参软件吗

有,刷cleanflight,用mwc的手机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刷cleanflight,用mwc的手机端

求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gcs客户端的设置里的telemetry速率在哪

在客户端设置里,不在硬件设置界面

楼主:
cleanflight.com 在documents里面有教程

网友:
你好,能給個cc3d適用的藍牙連接嗎?謝謝你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试验成功,超简单,淘宝上买个透明蓝牙模块(分主从端,买从),然后rx、tx交叉连接到cc3d的telemtry端 ...

是这个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刷cleanflight,用mwc的手机端

一直很搞不懂刷cleanflight的意思,若如您所說的刷了cleanflight,那地面站是不是只能用cleanflight的而無法用OP GC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很搞不懂刷cleanflight的意思,若如您所說的刷了cleanflight,那地面站是不是只能用cleanflight的而 ...

对,刷完可以用任何兼容mwc协议的地面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