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做了个Gopro用两轴手持云台,效果还不错~

楼主(2015-01-03):
制作很简单,CNC切割了一块5MM厚的塑料板,加上电压显示模块、降压模块、舵机测试器就成了,显示器是4.3寸的。

网友A:
东西不错 名字得重起一个”狗用”改成gopro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不错 名字得重起一个”狗用”改成gopro用

改了....正在改的时候下面又来一个....你们的思想太不单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正在改的时候下面又来一个....你们的思想太不单纯了.....

哈哈哈

网友:
LZ量产呀

网友:
手持的是不是就用不着减震球了吧?

网友B:
减震球滤高频振动可以,但人走路的低频抖动应该没有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震球滤高频振动可以,但人走路的低频抖动应该没有用的吧?

是没必要用减震球了,本来想把上面的碳纤板直接替换掉的,但是没找到合适的螺丝,只好这样安装了,航拍用的话拆下来也方便

网友:
你这个抓哪儿啊

网友:
有没有拍一段发来看看效果。

网友:
是把航拍用的改手持吧?DIY,  电池好大个

网友:
这个板块找不到diy教程,可以

网友C:
你的视频是直接av输出到显示器吗?我也做了一个不过是双手持的,貌似不能直接输出到屏幕。请教你的接法。

网友(2015-02-11):
向楼主学习,也做了一个。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3609&page=1&extra=#pid1535558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视频是直接av输出到显示器吗?我也做了一个不过是双手持的,貌似不能直接输出到屏幕。请教你的接法。

是直接AV输出的,这个没难度,就看你的摄像机和显示器是否支持AV,然后只要接线正确就成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直接AV输出的,这个没难度,就看你的摄像机和显示器是否支持AV,然后只要接线正确就成可以了。

谢谢!研究过了是无良卖家,说有输出,实际没输出!

网友:
不错啊,实际使用效果上个视频啊

网友(2015-06-07):
求楼主 告知细节啊 我也想改个手持啊  不过云台是 DJI H3-2D啊  用不用飞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