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太烧钱,打算回固定翼

楼主(2015-01-03):
多轴越玩越贵,算了,回到固定翼。打算自己做一些飞机不知道可不可以卖钱。
请教一个问题,72mhz是不是容易被干扰啊,为什么。还有推荐一些小飞机吧

网友:
航模就是个高烧钱的爱好,但是个人认为比较健康,业余爱好,挣钱还得有主业啊

网友:
干扰还好的

网友:
欢迎回来,我也是一样的!

网友:
玩航模烧钱 ,但比出去跟朋友混吃混喝便宜,
固定翼可以玩玩飞翼,算耐摔不太需要保养的 。。
自己做的飞机也不错的 。。

网友A:
建议看看flite test的飞机。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flite test的飞机。好玩。

更早前玩固定翼时做遍了几乎所有的ft飞机~

网友B:
玩航模,最好听老手的意见,有些类别的航模如果自己会坚持玩下去,那么可以听取老手的意见一步到位,资金投入就不会很多。比如我现在专攻3D固定翼,本想入手30E轻木机的,后来听说不太抗风,就想换成50E,再后来高手说70E更好飞,既然两者资金投入差别不大,我就听取意见,一次性购置了好几种充电设备和70E,中间环节省略了。如果我买50E,那么未来觉得不过瘾就要升级,原有电池很多就用不着了,偏偏电池投入也是不小的开支。
不过我也觉得多轴的确烧钱,遇到几个玩多轴的,他们一致说法是炸机是必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航模,最好听老手的意见,有些类别的航模如果自己会坚持玩下去,那么可以听取老手的意见一步到位,资金投 ...

多轴炸鸡,一炸损失大。固定翼失控好歹还可以滑翔。多轴一挂,上面的相机也得赔。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轴炸鸡,一炸损失大。固定翼失控好歹还可以滑翔。多轴一挂,上面的相机也得赔。

是滴,我从没玩过多轴,但是看见炸机不少,炸个多轴算个损失,炸掉单反相机损失一下子攀升。

网友C(2015-03-07):
固定冀早晚也要炸的

网友(2015-07-10):
多轴续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冀早晚也要炸的

是啊,玩航模不是搞航拍,到玩到最后都是炸机。这就是乐趣。直机,固定翼,四轴我都有,玩的最多的还是固定翼。特别是自己做的,成本低,又好玩,又简单。

网友:
固定翼太烧钱,打算重回多轴

网友:
多轴 直机 固定翼 玩到一定程度没一样是是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