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 开关控制问题

楼主(2015-01-03):
天7只有一个旋转按钮   但是我需要控制一个三轴云台俯仰和旋转   天7能不能用一个开关来切换旋转按钮对应于两个通道

网友A:
这个,楼主可以试试可编程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可以试试可编程混控

还没玩过编程混控  看来要研究研究先

网友B:
您好
可以通过可编程混控实现,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联系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可以通过可编程混控实现,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联系我们

还是不怎么懂可编程混控。 我是想用来控制一个三轴云台,具体怎么设置呢?用V1控制俯仰,然后通过一个开关切换V1来控制第三轴旋转。

网友:
用V1控制俯仰,然后通过一个开关切换V1来控制第三轴旋转

可以这样理解,可编程混控就是 原来两个通道没有关系通过这个功能 可以设置成用开关来开始 然后可以设置里面的 行程与功能开始后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