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或者金星达四轴遥控的高频头能装D7E上面控100S吗

楼主(2015-01-03):
如题目,本人正在尝试,望高手指教

楼主:
目前本人有伟力V977和伟力V922控,还有金星达385的控比较合适,这三个控都是24L01的高频头

网友:
答案是...不能

楼主:
真的不能吗,100S用的也是24L01高频头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不能吗,100S用的也是24L01高频头呀?

高頻頭一樣,但協議不同
DEVO控刷機加24L01高頻頭後,遙控同樣高頻頭但不同的機子也是需要選擇不同協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頻頭一樣,但協議不同
DEVO控刷機加24L01高頻頭後,遙控同樣高頻頭但不同的機子也是需要選擇不同協議

...

如果我刷最新的固件,应该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协议对频了吧?请指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我刷最新的固件,应该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协议对频了吧?请指教啊

是的,沒意外應該是HISKY或是FBL100協議,記得沒錯此機原廠配的高頻頭HT8就是FBL100 90 80用的

我也懷疑V922的控也許可以控HCP100S,因為V922實際上就是馳遠生產給偉力貼牌
而偉力V977控和金星達控是完全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沒意外應該是HISKY或是FBL100協議,記得沒錯此機原廠配的高頻頭HT8就是FBL100 90 80用的

我也懷疑 ...

经你这么一说,我用922的控和100S对频立马就对上了,可以控制舵机,不过舵机运动方向不对,正在研究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你这么一说,我用922的控和100S对频立马就对上了,可以控制舵机,不过舵机运动方向不对,正在研究中

...

舵機方向不對的原因是...HCP100S舵機位置和FBL100(V922)不同
應該是前後左右舵都相反,只有油門和尾舵是正常的對吧?

有個土法煉鋼的方法可解決...就是將控拆開把搖桿反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機方向不對的原因是...HCP100S舵機位置和FBL100(V922)不同
應該是前後左右舵都相反,只有油門和尾舵是 ...

没有那么麻烦,我直接用944或者955对频,方向什么的都对了,可以飞,只是螺距不能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麻烦,我直接用944或者955对频,方向什么的都对了,可以飞,只是螺距不能动

這兩種應該是四通機設定,少了螺距通道
建議樓主還是用D控+另外買的24L01高頻頭吧,V922高頻頭改上D控的教程我還沒看過...
PS:D控加裝的高頻頭一定要有带"PA"或"+"號的才不會有失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種應該是四通機設定,少了螺距通道
建議樓主還是用D控+另外買的24L01高頻頭吧,V922高頻頭改上D控的教 ...

已买高频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