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V5经历2次秒炸3个起落后调整完毕,超级好飞,续航可达1小时

楼主(2015-01-03):
今天新装的冲浪者V5处女航,分享下调试过程。
之前虽然听说过不要装太大桨,但是还是忍不住一开始装了8寸3叶桨,,(电机A2216 1250KV ),全油手抛,结果,,低头秒炸,,,还好这个冲浪者头部有一个塑料口罩保护没有受损太厉害。
换成7寸3叶桨第二次试飞,这次学乖了,不敢全油门了,放在2/3油门手抛,结果,,,推力不够,抛出后失速秒炸!555。。。
检查装备没有受损,第三次试飞,全油门用力抛出,这次终于顺利起飞,起飞后那是相当的好飞,FPV系统也工作正常,500米范围内飞了20分钟,略感头重,需要一直拉杆才能平飞,降落调整,发现问题出在水平尾翼经过前两次炸机后松动了,造成升降舵虚位,该机尾翼是可以用2颗螺丝拆装的,所以没有用胶固定死,于是暂时贴上几块胶布处理,以后每次飞行要注意检查这个部位。
第4次起飞,一切完美,试了试俯冲,低飞,高速,低速,相当好飞,滑翔性能超好,转弯即使不加油也不会掉高,油门2/5左右可平飞,(其实再低一点也可以,但是还没有熟悉飞机不敢太低),低速30km左右转弯也没螺旋,降落时3米高度收油结果滑出20几米也不见下落,非要推杆才落了下来,滑翔性能真是好啊。

经过2个起落熟悉了飞机的习性,换上3S 5000mah满电做拉距测试,100米高度逆风飞出3公里,图像开始有雪花,5.8G 600mw图传没用平板接收也就基本这个水平吧,但神奇的是我的天8控竟然还没失控,考虑安全起见关控自动返航,欣赏一路美景,返航回来后已飞了25分钟,电压还有12V,于是再做续航测试,保持中低速平飞,慢悠悠的熬啊熬,熬了整整1个小时,降落后电压11V,总共飞了39.5km,(今天还有3级左右的风),非常满意!

以下是我的配置:
冲浪者V5海外版朗宇a2216 KV1250
xxd 30A电调
8040三叶桨剪成7寸
非凡F2飞控
3S 5000mah自组电池
5.8G 600mw图传,三叶草天线
AIO视频眼镜用自带的接收
700线摄像头
全重:1100g

再次感叹,飞过一些大飞机后飞这个飞机会超级喜欢,主要是方便携带,飞行过程中心里压力也比较小,3KM活动范围+1小时续航足够用了,以后这个就是我的主力FPV机了!

网友:
什么都好   就是动力套呵呵    平抛即可

网友A:
请问FPV的清单和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FPV的清单和价格

我配置里已经写的比较详细了,再写会有广告之嫌,价格嘛某宝上找一下都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配置里已经写的比较详细了,再写会有广告之嫌,价格嘛某宝上找一下都有的

报个总价么,除了你那昂贵的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个总价么,除了你那昂贵的眼镜

算了一下,不含眼镜不含遥控,总共是1200元

网友A:
你的电机为什么伸出来那么多?自己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一下,不含眼镜不含遥控,总共是1200元

哦,有点贵

楼主:
我这个已经是选的很一般的配件了,,,

网友A:
电机改了是为了换大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机为什么伸出来那么多?自己改的?

原机最大装6寸桨,我用装4轴用的M3尼龙螺柱把电机延推力线延长出去20mm,可装7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最大装6寸桨,我用装4轴用的M3尼龙螺柱把电机延推力线延长出去20mm,可装7寸桨,

哦,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改了是为了换大浆?

是为了装大奖,另外,后来证明如果电机不往后延伸一些,前面装3S 5000电池很难把重心调整到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为了装大奖,另外,后来证明如果电机不往后延伸一些,前面装3S 5000电池很难把重心调整到位,

还有个问题,700线摄像头相当于什么水平,720P?

网友:
载机199的那款吗

网友:
确是不错的FPV载机,是最方便带的一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问题,700线摄像头相当于什么水平,720P?

没有,图传和接收、显示都达不到720P呀,实际看起来分辨率也就是以前显像管电视机的水平吧,差的摄像头除了分辨率,颜色和亮度也会差一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图传和接收、显示都达不到720P呀,实际看起来分辨率也就是以前显像管电视机的水平吧,差的摄像头除 ...

明白了,谢了

网友B:
楼主我也想上一套航拍,我有遥控,摄像头图传显示器那些算下要1500啊,楼主这样正常吗?

网友C:
你竟然用XXD电调,,

网友D:
淘宝没找到海外版的v5啊,楼主飞的真爽,我现在飞冲浪者x8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竟然用XXD电调,,

闲置的电调,凑合用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没找到海外版的v5啊,楼主飞的真爽,我现在飞冲浪者x8呢

搜 冲浪者V5,有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想上一套航拍,我有遥控,摄像头图传显示器那些算下要1500啊,楼主这样正常吗?

价格航模店里卖的会比较贵一些,电子的东西到专业卖电子器件的店买

网友:
加高电机座后是用9寸桨好点还是十寸?

网友E:
楼主看你图片的意思是还开了襟翼是么?是否前面的低头和襟翼有关??
还有就是AIO眼镜效果如何,正想入视频眼镜,苦于没有经验啊!

网友:
3公里啊,好玩,不错。

网友:
楼主的贴子对我很有用,我也在双12抢了一个99元冲浪者,也有天8X,还有白色D10和U2S飞控及肥鲨600MW图传,既然天8X都3公里了,D10天线更长能更远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淘宝没找到海外版的v5啊,楼主飞的真爽,我现在飞冲浪者x8呢

x8的尾翼能拆装吗

网友G:
冲浪者是很好飞,我正在考虑玩FPV,学习下你的FPV配置

另外问下你的天8控是用的原装天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冲浪者是很好飞,我正在考虑玩FPV,学习下你的FPV配置

另外问下你的天8控是用的原装天线么?

是原装天线和接收,用PCMS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看你图片的意思是还开了襟翼是么?是否前面的低头和襟翼有关??
还有就是AIO眼镜效果如何,正想入视 ...

襟翼买来的时候就开好了,我没用襟翼,用胶布封起来了

网友H:
楼主的载机和FPV设备跟我的几乎完全一样,我也是天8控,不加增程最远飞了3.3公里。不过我刚用2200mah的电池就已经有1100克重了,楼主用的5000mah的电池竟然也只这么重,太不可思议了。我只不过多装了几十克重的起落架而已。

网友:
我的V5 一给油门 往上钻 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I:
求设备安装布置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载机和FPV设备跟我的几乎完全一样,我也是天8控,不加增程最远飞了3.3公里。不过我刚用2200mah的电池 ...

我的电池是买电芯自组的,3S 5000只有310克重。容量还可以,不过C数不高,飞这个够了。其他多余的加强一律不要,螺丝都用尼龙的,2根实心机翼玻纤管换成空心碳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求设备安装布置图

已经粘起来了,拍不到里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x8的尾翼能拆装吗

不能

网友:
神马电池那么给力呢,竟然能飞一个小时~~~~~~~~

网友:
求,更多细节图

网友:
v5好,还是x8好呀

网友:
请教楼主,你的是1.4米翼展的么?这个飞机重心位置在哪里?

网友(2015-02-06):
请问你的副翼是粘住的吗?

网友(2015-03-08):
1250我都上10寸

网友:
爬升情况怎么样?看lz带的东西有点重啊

网友:
美,不错,我也装了个V5,请你也帮我指导下

网友(2015-08-12):
我的冲浪者,飞了快100起落了,依然坚挺!

网友:
我怎么觉得冲浪不那么便携啊。。。

网友:
什么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