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请问以下几个问题

楼主(2015-01-03):
1:请问下各位高手,纸模船型可不可以用来当图纸做船模啊2:一般船壳(木)用什么材料,是桐木片还是三合板,我问的是通常情况下。用的最多是什么材料
3:龙骨和肋骨拼接,一般龙骨和肋板,分别开槽多少厘米啊。,还是只要肋板底部开槽,龙骨不需要啊?
4:肋板一般用多少厚度的材料?

网友:
纸模型的图纸需要修改  在CAD上精准画出来  就能激光切割了, 不过你要是要求不高 可以直接用纸模图纸做

网友A:
我的船都是2毫米桐木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船都是2毫米桐木片

哥们那些胶用的啥?木胶似乎又要时间还怕水,热熔胶不靠谱,泡沫胶不可能。不少帖子说是上502,这玩意怕水吗?牢靠吗?粘合时间大概多久

网友:
我用白乳胶,502也可以,船体里外还要刷环氧树脂的吗。

网友:
龙骨肋骨我一般用3~5mm的椴木层板,蒙条就是2*5和2*7的桐木条,我喜欢白乳胶,偶尔用下502等快干胶。

网友B:
问题2:一般都是桐木条做蒙皮材料,一般是2*10*1000的,主要是看你做的船有多大,蒙皮完了以后要用玻璃布加E51进行船体加固。
问题3:龙骨跟肋骨的开槽,主要是看你的龙骨跟肋骨的板厚,龙骨一般都采用厚一点的椴木板或者三合板,3-5mm。龙骨最好用两根加厚。也就是6-10mm,肋骨材料跟龙骨差不多,3-5mm厚。所以龙骨跟肋骨的开槽关系是,龙骨开槽的大小=肋骨材料的厚度;肋骨开槽的大小=龙骨的厚度。最好是都开槽,这样是固定肋骨的位置,保证船身的曲线。如果只开一个,强度达不到,开槽的部位很容易断,只开肋骨的话,位置很容易变。
问题4:我不知道你说的肋板是什么意思,是蒙皮的材料么?蒙皮的材料一般是桐木条。。厚度2mm宽度看你的需要了。。。一般是10mm左右。。长度看你船的大小,某宝上大多数是1000mm长的。

同样是新人。。。共同学习。。。。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粘船体。。我一般用502。。。毕竟还要用环氧+玻璃布加强的。。502的强度谁用谁知道啊。。。可以参考平安大神的SMIT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2:一般都是桐木条做蒙皮材料,一般是2*10*1000的,主要是看你做的船有多大,蒙皮完了以后要用玻璃 ...

非常感谢你回答我的问题,能否加下qq71127878互相探讨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回答我的问题,能否加下qq71127878互相探讨下

加入组织吧。。船模讨论群② 173897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