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m H形机架的电机序号图

楼主(2015-01-03):
求类似于这个但是是H形的apm 电机序号图 ,谢谢大家

网友:
跟X的一样

网友A:
按X型的布置也同样可以飞H,X和H的原理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别太教条主义

网友B:
序号和x的一样。
就是电机转向反了,改变机臂受力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X型的布置也同样可以飞H,X和H的原理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别太教条主义

知道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序号和x的一样。
就是电机转向反了,改变机臂受力方向。

的确是这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