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qav400首飞 炸鸡

楼主(2015-01-03):
1.损失情况:浆断了   索尼700线 ccd摄像头芯片脱焊了。
2.事故原因: 目视飞机楼主更本控制不住,在模拟器里面是用FPV视角练习的,所以目视飞行时无法控制飞机在指定地点降落。。螺旋坎树枝,然后迅速关油门。
3. 新手提问: 有没有逼真一点的适合四轴穿越的模拟器推荐?     有没有高手能帮我焊接摄像头芯片

网友A:
目视练习吧,最后再第一视角,走都不行还想跑,除非你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网友B:
模拟器玩四轴还是算了,我买了和真机完全不同,我转给儿子当游戏机玩了

网友C:
FPV摄像头摆在下面感觉不合适,离地太近了,稍降落不好都碰到了

网友D:
这控怎么样,国外很流行的样子

网友E:
原版的QAV400吗,还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控怎么样,国外很流行的样子

没用过其他的控 所以不好回答你的问题  有个缺点就是喇叭电流声,其他就是感觉设置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版的QAV400吗,还是山寨的

国内*宝上买的买的,说明书是打印的,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V摄像头摆在下面感觉不合适,离地太近了,稍降落不好都碰到了

嗯 看来得改个安装位,今天去手机维修店一包烟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玩四轴还是算了,我买了和真机完全不同,我转给儿子当游戏机玩了

是啊 模拟器感觉不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视练习吧,最后再第一视角,走都不行还想跑,除非你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新手太心急不是好事,其他朋友一定要吸取教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模拟器感觉不真实

模拟器当然是有用的,可以把你对航模的操作变成潜意识动作,凤凰模拟器和G7里面就有四轴

网友F:
我之前玩的四轴只能对尾悬停~然后直接上眼镜 第三天林子低飞穿越 爽飞11块电池算是练武奇才了~~

楼主:
天生fpv高手,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玩的四轴只能对尾悬停~然后直接上眼镜 第三天林子低飞穿越 爽飞11块电池算是练武奇才了~~

高手啊!佩服佩服....我带眼镜飞的乱七八糟,惭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