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G4 模拟器问题 以前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5-01-03):
朋友要入模  建议买了个网上20的4合一模拟器  今天帮他装 装好之后  设置直升机模式  以前都是勾选7通道 反向 就可以了 直接是3d模式
也就是 调出控的画面  控最上方正数第3个开关 但是  朋友这个 7通道和油门是联动的 油门过50% 7通道就自动反向了  没法3d
为了找出问题 用我以前的 模拟器  试了 油门和他不联动 好的 在把他的 放到我的机子上 一样不行  换我的控 在我的机子上 用他的模拟器 也不行
这是不是那个模拟器出场的时候就有问题 还是我哪设置问题  我实在是无语了  希望各位高手 能帮忙解答下

网友:
通道错了!

楼主:
请问应该如何调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如何调整呢

我以前截了一张图,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截了一张图,我找找看!

好的 谢谢  我是左手油   还有就是  为什么  用我的模拟器 就没问呢  用他的 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应该如何调整呢

你试试看,正反向可能需要你调一下!

楼主:
好的 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就是点开EMU的时候 出现的界面 把Keyboard mapping 方框里的那个 可以打钩的 打上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