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人!差点又是一次炸鸡!电力突然猛掉

楼主(2015-01-03):
上次发生过一次炸鸡,就是电力突然掉的很快,在出乎意料的时间不同寻常的掉,然后精灵自由落体摔坏。
这次这样的:电池冲到95,然后飞了一下,还剩下75以上,然后拿出去飞,短短的时间,不到一分钟75到45,还不到1分钟突然到了25,天哪。要是在高空不留神又是一次炸鸡。
电池情况:放电30次,寿命90%。
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电池怎么办?而同时飞的维修过 的电池是完全正常发挥。

网友:
探针惹的祸吗?

楼主:
探针没问题了,是新款的,维修过。电池是真实的掉了电,突然猛掉。、

网友A:
执行过20次时的完全充放电吗?

网友:
智障电池

网友:
因該是控制板!或者是固件問題?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电池,掉电很快,百分比跳着下降,电压也落得很快,开始能飞10分钟,后来5分钟,咨询了一下厂家,说应该是电芯损坏了,过了3个月的保修期,只能报废了。

当时吓得要死,在一公里外就开始自己下降,赶紧拿回控制权,回来的同时还得给点儿向上的油门才坚持着飞回来
做过全放电再充满也没用。

网友:
建议原地悬停看看电量损耗,估计是电芯寿命到了

网友B:
电池怀孕了吧,换电芯吧

网友C:
只能是换电芯勒  要是还在保修期就赶快找DJ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过20次时的完全充放电吗?

执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是换电芯勒  要是还在保修期就赶快找DJI吧

过了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怀孕了吧,换电芯吧

没有的,没有鼓起

网友D:
一年了肯定要换电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年了肯定要换电芯了啊

才飞30次啊

楼主:
另外电芯咋换呢

网友D:
4007-000-303 打这个号码

网友E:
看楼主说的电池充到95,。我分析这里可能有问题,我每次充电时候观察过4灯全亮以后大概还要充30~40分钟以后所有的指示灯才会熄灭。一般的充电器开始充电的时候都是先大电流充电,然后涓流充,你看到的95的电量有可能是虚电,其实还没充到95。表达能力有限,三言两语说不清楚。
举个简单的例子,倒啤酒的时候你如果倒得急,会有很多泡沫,如果想倒满,倒到后来就得慢慢倒,你充到95就相当于省略了后面慢慢倒酒的过程。新电池可能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或者是这样的情况不明显,但是使用过一段时间以后的电池活性降低,这样的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建议楼主重新执行一次完全充放电,升级电池及中心板固件到最新版本。然后充电到所有指示灯完全熄灭然后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楼主说的电池充到95,。我分析这里可能有问题,我每次充电时候观察过4灯全亮以后大概还要充30~40分钟以后 ...

这点我挺认同的,因为充电时间确实有点短,可能是虚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7-000-303 打这个号码

dji的售后啊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