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30A电调原理图分析

楼主(2015-01-03):
最近刷电调刷死了好几个,不知是手欠还是技术问题,发起个技术帖子找大家献计献策,共同进步

铂金30A的电调里面有个小的DC-DC管子,粉色箭头指向的那个管子,丝印:1D9EF   或者是开关电源芯片,目前不知道具体型号,大家看看这到底是那颗芯片

网友A:
1D9EF应该是理光的芯片

网友B:
原理图太小了,看不清,几年前刷过,记不太清是通过串口还是ISP接口了,好像是串口,如果是串口,刷死了,可以通过ISP接口从新刷引导固件后,就可以继续刷了,如果是本身是用的ISP,那就没办法了。楼主可以把原理图原件发上来,这次才能看清楚

网友:
这图看不清啊

网友:
原理图的确看不清楚。

网友:
粉红色的是开关电源的芯片。

网友:
LZ你那个是铂金吗? 我怎么看着想乐天40A的?

网友:
不太理解,这实在不像铂金,难道我之前刷的都是山的?

网友:
你好,我是论坛老模友,电调原理图能发一份到我邮箱吗?superzhengyi@163.com

网友:
大概是MP15xx,降压的,MP1540DJ是升压的,丝印是可以叫生产商改的。

网友C:
楼主给出的绿色PCB图片似乎是以前有个哥们DIY的东西,我有印象的,好像是六层板的。
对于这个开关升压芯片确实比较难找,但我绝对肯定是不会改丝印的。它是将3.3v升压到12V供给MOSFET驱动用的。
楼主是外面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给出的绿色PCB图片似乎是以前有个哥们DIY的东西,我有印象的,好像是六层板的。
对于这个开关升压芯片 ...

你说的很对,肯定是升压用的,目前具体型号不太好确定

网友:
楼主要仿制吗?
根据我的分析,好硬为了降低成本,必须要使用便宜的元器件,但用国内产品虽然便宜,但搞量产会有自杀的风险,考虑到它以前用的MOSFET和线性降压IC都是TW公司的,所以我断定这个升压IC是TW公司的芯片,楼主按这个思路去GOOGLE一下,千万不要用BAIDU。我喜欢用电荷泵LM2665.

网友:
电调原理图能发清新版的吗?

网友D(2015-02-04):
C8051F 仿真器直接刷BLHELI固件,这原理图谁能看清

网友:
强烈要求LZ上清晰版原理图

网友:
那个芯片型号是ID9EF,升压芯片,不是1D9,

网友:
这个电调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怎么查不到

自己找到了c8051f390

网友E:
新手彩笔求问个问题啊,好盈铂金30A配E300的2212电机,浆是9443,会不会烧掉电机啊?大疆E300推荐用15A的电调。用30A的会出什么问题么?

网友F:
MP1540  升压芯片, 5V 升到12V 左右。给半桥供电。
你也可以选用SO4A  倍压芯片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彩笔求问个问题啊,好盈铂金30A配E300的2212电机,浆是9443,会不会烧掉电机啊?大疆E300推荐用15A的电 ...

电流太大有可能会烧电机啊,电流太大的话说明电机输出瓦数很大啊

网友G(2015-03-15):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太小了,看不清,几年前刷过,记不太清是通过串口还是ISP接口了,好像是串口,如果是串口,刷死了, ...

铂金60可以刷LB固件吗?

网友:
技术贴要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铂金60可以刷LB固件吗?

如果芯片是 c8051f330, 试试 Turnigy Plush 60A 的固件吧。

只是可能喔,烧MOS管别怪我。

网友:
固件刷坏了和原理图没啥关系。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P1540  升压芯片, 5V 升到12V 左右。给半桥供电。
你也可以选用SO4A  倍压芯片来实现!

好像是从 3.3V 升的。

铂金30A上面没有找到输出 5V 的DC-DC。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从 3.3V 升的。

铂金30A上面没有找到输出 5V 的DC-DC。

它是用78D33稳压IC电池电压降到3.3v给单片机用,另外,用升压IC将3.3v升到12v给MOSFET驱动IC使用。
具体型号就不说了,百度可以找到的。看看大家有没有办法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D9EF应该是理光的芯片

是MPS(美国芯源)的MP1540

网友(2015-06-14):
引用 网友H:
好像是从 3.3V 升的。

铂金30A上面没有找到输出 5V 的DC-DC。

好赢的电调一般都有个78D05 或者78D33。
i单片机供电,也给升压芯片供电。
好赢一般都是用MP1540 .

网友:
一楼图还可以更寨子一点吗。

网友:
技术高手齐聚。。。。。
学习中。。。。。

网友(2015-10-03):
MP1540,也可以用ax5511

网友(2015-11-20):
各位大侠,能否发一份清析的原理图。我的邮箱是:baixianghua@126.com tks!

网友:
引用 网友D:
C8051F 仿真器直接刷BLHELI固件,这原理图谁能看清

直接刷BLHELi的程序能行吗,兄台成功了吗?地址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C8051F 仿真器直接刷BLHELI固件,这原理图谁能看清

C8051F330新芯片怎么用下载器刷程序,我这里一直显示不能识别芯片,已经有程序在的C8051就能连接并下载程序。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16-01-25):
楼主,铂金用的MOS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
原理图能打包上传附件吗?图片格式确实看不清楚。

网友(2016-05-19):
楼主能不能发个原理图瞧瞧,有个疑问 330和390在反电动势检测方面有区别啊,这个不太懂   543332697@qq.com 谢谢了

网友:
求原理图

网友(2016-10-07):
一直没看懂那块开关电源干什么的,原来这样啊。

网友(2018-12-26):
你好,方便发下电调的原理图吗。邮箱
1263599319@qq.com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