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大疆V+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点的消除视频广角的好软件啊。

楼主(2015-01-03):
如题,找了半天,好像都是照片的呢,有没有视频的呢,那个大神可以给一个我啊。。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8907&page=1#pid10456539

网友:
Defishr 1.0.64。我也刚买v+,才学会的。特方便。一定要用1.0.64版本,里面自带dji phantom 2 vision plus,导入视频或者照片,直接选择dji phantom 2 vision plus,自动去掉。

网友:
Defishr,参见上面一个回复

网友A:
今天刚学会。Defishr 1.0.64。参见上面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刚学会。Defishr 1.0.64。参见上面回复

这个不需要花钱 么  我下过需要注册码  完了我试试这个版本的

网友:
我是用 proDrenalin 它自订有 gopro3/4 很方便,我是精灵2 有时有狗3有时用狗4

网友:
买一台已经拍,不就有视频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花钱 么  我下过需要注册码  完了我试试这个版本的

你下破解版的,我下的压缩包,里面有注册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破解版的,我下的压缩包,里面有注册码

求下载地址??????

网友:
我也用了,特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下破解版的,我下的压缩包,里面有注册码

试试这个注册码:KEIS-Q97G-UVTQ-49DT-F3TD-R4UI-VA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