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想把v换了,到底换哪个?

楼主(2015-01-03):
不要太高端的,只想在精灵2h3-3d和v+直接选择?选哪个?

网友A:
想简单点的,就选V+,复杂点的就选精灵2;前者价钱低,性价比高,缺点是拍照和视频效果不是非常好;后者价钱高,最主要就是gopro相机贵,但拍照录视频的清晰度等都是相当好的~

网友B:
显然v+,便宜,方便,稳定可靠,适合新手

网友C:
狗3拍的好 V+一体机 看你需求

网友D:
不需要换 vision 可以改H3-3D 亲测 已成功

网友E:
后者,其实很简单,我零基础直接上的精灵2 和 h33d 然后自己按照视频安装就行。

网友F:
精灵2 和 h33d 更有玩头,效果更好。

网友G:
可以在精灵2V基础上改造成H33D+狗+图传的。我已经改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