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打左陀後剎車正常,但打右陀後剎車有回彈現象?

楼主(2015-01-03):
如提,是機械問題還是k8的參數沒有調好,尾巴順滑度正常,虛位也很少,如果是參數問題應該調那個才對,先感謝回復的大大!!!

网友A:
在尾巴增益那   点博士帽   里面有个停止增益A   停止增益B    就是分别调左右停止增益的

网友:
降低殺車參數A

网友B:
尾舵机拉杆收禁两圈也能改善。

网友C:
你尾波箱的尾轴应该可以上下抽动了  加个垫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尾巴增益那   点博士帽   里面有个停止增益A   停止增益B    就是分别调左右停止增益的

調過了,表示無效,先感謝!

楼主:
好的,明天再試試,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拉杆收禁两圈也能改善。

收兩圈後,左右行程就會相差大了,正螺距時可能鎖不好吧,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尾波箱的尾轴应该可以上下抽动了  加个垫片吧

尾波箱基本沒有虛位的,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兩圈後,左右行程就會相差大了,正螺距時可能鎖不好吧,感謝!

不会,谁规定的左右行程必须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谁规定的左右行程必须一致了。

今天也試了,表示冇效,感謝,令外,機身偶爾斗動幾下,我已經把十字盤感度調到最底了,救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也試了,表示冇效,感謝,令外,機身偶爾斗動幾下,我已經把十字盤感度調到最底了,救助!

我碰到过的机身偶尔抖动都是转速过低引起,提高油门曲线,螺距曲线不动或降低螺距曲线,油门曲线不动。螺距和油门两个曲线的配合要自己多摸索,网上给出的0 50 100 -12 0 +12都是基准值,可以根据自己的飞机、飞行手法、飞行阶段灵活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过的机身偶尔抖动都是转速过低引起,提高油门曲线,螺距曲线不动或降低螺距曲线,油门曲线不动。螺 ...

謝謝,明白了,我原來是65直線,為了省電調到60去,就出現了這狀況,馬上改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