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升级系列之三(旋翼头)

楼主(2015-01-03):
市面上所卖的250旋翼头有三种。
第一种是天龙有副升级改装的旋翼头,横轴2.5mm。
第二种是飞越FBL结构旋翼头,横轴3mm,较前一种短,桨夹离心式设计,摇臂与前一种通用,桨夹臂较长,精度较高。十字盘与第一种通用。
第三种是亚拓的DFC头,没有摇臂,桨夹拉杆加粗,横轴与第一种通用。十字盘专用、主轴专用。

耐炸程度:FBL〉DFC〉天龙头(FBL的横轴很粗,一般小炸都不需要换横轴,大炸也很难炸断横轴)
好飞程度:DFC〉FBL〉天龙头 (DFC低重心设计使3D翻滚容易很多,倒飞航线也较其他旋翼头稳定)
价格程度:DFC〉天龙〉FBL(天龙尽管便宜,但炸多几次,形变会厉害到3D困难,必须更换的地步。DFC就不用说了,只有亚拓有,还要配亚拓主轴)

初入门,建议更换FBL头。至于DFC则是高手必备。

旋翼头是直升机稳定度的关键,特别是3D暴力飞行,原地翻滚、钟摆、彩虹。靠的是大桨形成的飞碟陀螺效应。正确调整才能使震动降到最低。

旋翼头的安装有注意事项:
1.横轴两个固定螺丝沾一点螺丝胶上到桨夹刚能上下自由转动,没有发卡。如果上紧固定螺丝可能桨夹就卡住,不能上下自由转动。
2.大桨螺丝上到在桨夹中有少少阻力不会自由摆动为止。
3.大桨要用碳桨,木桨和胶桨大螺距形变太大。做好动平衡,一点误差都会产生很大的震动。
4.飞行前一定要调整好拉杆,消除双桨。
5.如果全部步骤都完成,震动仍然很大,要考虑其它因素,尾波和大齿单向。
可用k8的震动分析图监测,低于300Hz的震动波峰是大桨的震动引起的。

网友:
楼主这些都不喜欢,本人正把华的大CP旋翼头和主轴(4mm)移植到飞越250(轴传)上,主轴的安装、斜盘换球头都基本成功(简直就是自虐),就差安装测试。

网友:
飞越的250FBL没用过,不过他家的450FBL到是用过,精度比我的预期要高。

网友:
我是天龙的头横轴很容断,换了飞越的好点横轴粗点,

网友A:
250真的好难调试好,我的250配k8好难调试好,调的差不多皮带坏了,换了皮带,前皮带轮轴承又开始有问题,不知道各位玩250的都有以上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真的好难调试好,我的250配k8好难调试好,调的差不多皮带坏了,换了皮带,前皮带轮轴承又开始有问题,不 ...

前传动组件建议换亚拓组件,这个其他副厂件都不好,飞越皮传比天龙还差,飞越只有轴传升级件可以应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