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JA发动机拉不着

楼主(2015-01-03):
一开始发动机连烟筒的地方松了,上紧后跑了大概10分钟,然后熄火,再怎么拉都拉不着了,车买的是到手跑那种,以前一直玩电的,第一次玩汽油机,实在搞不懂哪出问题,再拉的时候,烟筒明显有气流,缸压和平常比正常,应该没缸吧.就算拉缸应该也能拉着火吧?懂的麻烦告知一下,查了两天的帖了

网友A:
什么是烟筒  估计火花塞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烟筒  估计火花塞淹了

排气管松了,然后把螺丝上紧了.如果火花塞淹了,是不是弄开来,让油干下就OK啦?另外火花塞容易烧吗

网友A:
拆下火花塞  车子倒立 用手拉几下启动绳 排掉里面多余的油气 一般我在用布擦一下火花塞 重新安装 ok。顺便提一句 你的油针略调小些  有点富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火花塞  车子倒立 用手拉几下启动绳 排掉里面多余的油气 一般我在用布擦一下火花塞 重新安装 ok。顺便 ...

汽油不是会挥发的吗,可以等它自己挥发掉吗?富油的话,是不是没那么暴力,配油我是按照25:1配的,心想机油多点发动机润滑性会好点,如果250ML汽油,我一般加12ML机油,这样是不是也影响发动机性能没那么暴力的.还有有时候冷车打着后,头一两分钟会看到有明显的排烟,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油不是会挥发的吗,可以等它自己挥发掉吗?富油的话,是不是没那么暴力,配油我是按照25:1配的,心想机油多 ...

购买的机油 上面有标示是1:25 还是1:50的 多了 也不好着车  而且即使着车后 油烟很大

网友A:
汽油是挥发了  里面还有机油啊,还有 你用的什么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油是挥发了  里面还有机油啊,还有 你用的什么机油,

到摩托修理店买的2冲程机油,具体什么牌子就忘记了

网友B:
检查火花塞连接线,是不是有问题!试一下火花塞打火是否正常!
油路是否顺畅!

发动机有没有爆燃?
最后就是排查化油器是不是堵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火花塞连接线,是不是有问题!试一下火花塞打火是否正常!
油路是否顺畅!

我怀疑是火花塞连接线,虽然没有完全断裂,但是已经看到裸露的电线了,这个一头连火花塞,另外一头直接连到发动机里面的,可以更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