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北 京禁 飞问题啊

楼主(2015-01-04):
请问新款的V+是不是在北 京飞不了了?有什么解决方法么

网友:
把GPS 糊起来

楼主:
听说可以刷固件?

网友A:
固件降级或者拔掉GPS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降级或者拔掉GPS飞

请问需要降级到什么版本?要下载什么软件详细告诉一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降级或者拔掉GPS飞

还有降级后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B:
P2 拔掉GPS 自检不能通过,所以不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P2 拔掉GPS 自检不能通过,所以不能起飞。

说降级1.08可以是么?降级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降级1.08可以是么?降级会有什么问题么

怎么降你还要查查,我不在北 京所以也没有操作过。降级后BUG多了些嘛

网友C:
别想了,飞不起来。你在北 京什么地方?六环外才可以飞的,新固件。我就是北 京的。

网友:
固件降级试试

网友D:
降不了级。

不过你有没有试过用锡箔纸把机盖GPS部位罩上?然后用GPS、姿态模式看看能飞不。或者纯手动飞呢?

网友:
精灵可以换飞控吗,换a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想了,飞不起来。你在北 京什么地方?六环外才可以飞的,新固件。我就是北 京的。

没法降级么?你的是什么时候买的,是不是新款的控都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降不了级。

不过你有没有试过用锡箔纸把机盖GPS部位罩上?然后用GPS、姿态模式看看能飞不。或者纯手动飞 ...

我看论坛说可以降1.08不是么

网友:
身在天C,活在帝都,还是低调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