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炸的节奏啊

楼主(2015-01-04):
新手小白今天玩凤凰模拟器。一直炸鸡。好爽。不明所以。是不是因为我遥控器没有调好?谁能给个天9遥控器设置的说明呢?最好很详细的。从恢复出厂状态开始。
还有我的450,为啥一直接不了锁呢?QQ飞控。电机接接收油门行程校准了。但是接到飞控。怎么都没有反应。飞控绿灯常亮。

网友:
qq飞控  新手还是算了吧

网友:
模拟器和控设置没有什么大关系,你重新用个空的模型参数,固定翼的就行了,模拟器里有遥控设置向导,一步一步做下去,完成就好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四个电机都校准了,还有要是第一次玩的话确定四个电机通路,还有QQ飞控上的那几个飞行模式设置是否正确,建议不要使用QQ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是不是四个电机都校准了,还有要是第一次玩的话确定四个电机通路,还有QQ飞控上的那几个飞行模式设 ...

我也是逛了好多贴吧。新手练习用。用QQ飞控入门。以后再换apm。可是没想到QQ飞控还这么麻烦

网友B:
解不了锁  看看方向通道舵量是多少!!我也遇到过   解不了锁  舵量设成100都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逛了好多贴吧。新手练习用。用QQ飞控入门。以后再换apm。可是没想到QQ飞控还这么麻烦

建议用,NAZA LITE,我刚开始玩的时候有的这个,带子稳,电脑调参,把说明书读好了,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不了锁  看看方向通道舵量是多少!!我也遇到过   解不了锁  舵量设成100都好了!!

谢谢,已经解锁,已经试飞,已经炸鸡。

网友C:
什么原因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原因炸鸡

飞的有点高,往右偏,要碰到墙了,一激动油门降到最低。然后就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