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全油门电机发出吱吱吱~的声音而且转速慢了

楼主(2015-01-04):
2826电机2200KV25C2200电池7寸浆!7.80%油门转速正常,全油门就吱吱~响而且转速下降了什么原因啊先谢了

网友:
看看磨磁钢没!我的 开始就响他后来发现轴和外壳固定的那个顶丝松了.时间长了以后导致电机轴和外壳固定的位置产生哐量加大导致磁钢磨损!再有就看轴承坏没

网友:
桨配的大了,试试六寸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