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精灵2 Vision外接相机AV输入及索尼QX系列AV输出的讨论

楼主(2015-01-04):
最近入了P2V,总的感觉挺好玩儿,唯一不满意的就是相机的成像质量,一直想给它换个相机。

由于蛋蛋里集成了相机、OSD、图传、地面站等功能,不忍舍弃。单独购买这些又要花费很多,另外因为Vision是5.8G的控,外加图传还要换控,算起来...还是只换相机的好~
目标是索尼QX镜头相机这类的,但是目前没闲钱买...
手头有个Sony AS100V,决定先搞这个,弄个云台就OK啦 哈哈

外接相机我想到的方法有两个
1.双镜头 2.外接相机AV输出接入蛋蛋图传

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先说第一种,双镜头

简单来说就是把蛋蛋的镜头取出来,固定到外接相机旁,使两者的视角相同。蛋蛋的镜头用来传输图像进行操作,而外接相机录像/拍照。
蛋蛋里其他的部分则后置到电池仓下。
首先,要把蛋蛋的镜头外置,这就需要更长的排线

测试了下,30CM的排线图像依然正常

效果图(注意,是效果图,先拿狗台比划下,AS100V专用云台还在路上)

左边的是AS100V的图像

AS100V不开防抖的话有170°的超广角

蛋蛋后置

镜头特写
略丑,当然,完成版肯定不会是这样子滴

最难的地方是蛋蛋相机这条排线的处理,这条排线是39pin的,又有些宽,需要花些时间才能搞定。
双镜头大概就是这样了,虽然有些麻烦,但搞定也只是时间问题。

楼主:
索尼新发布的产品很多都带有MULTI接口,据我所知这种接口都是可以输出AV信号的。AS100V可以,所以请有QX系列的朋友查看一下MULTI接口,如果是15P的话应该99%是可以输出AV信号的

网友:
楼主39pin排线在哪儿买的?有链接吗?我的蛋蛋机排线坏了……

网友:
支持 肯定能找到模拟av的接口

网友A:
其实我想过,dji也不生产感光芯片,那么同系芯片,类似方案里替换更高素质的感光芯片 ,是不是更完美?

网友:
难度有点大,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外接相机AV输出接入蛋蛋图传
也就是发这个帖子的初衷了
因为一直没找到蛋蛋AV输入的端口,所以一 ...

楼主,求排线链接,谢谢了

网友:
支持lz折腾,造福2v魔友

网友:
精神可嘉,顶!

网友:
技术活,祝LZ成功

网友D:
占个座,等楼主成功改装。

网友:
楼主的这种精神支持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是相当地好啊,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求排线链接,谢谢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350.bnfCRi&id=40635258003&_u=4na8b42c27 这里
39pin 0.3mm间距 长150mm FPC软排线

哥们儿你太狠了,这也能搞断

网友:
楼主看我的贴,看看是否有所启发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id=1022174&extra=
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不过,发现难度太大。蛋蛋的传送,跟平常用的图传不一样,简单来说它传的不是视频信号。而是网络信号。单纯找AV 或者HDMI 线路是没有作用的。必须全电路分析。我研究发现最后的WIFI 发射,其实就是一个无线网络中继器的模式。传输的类似局域网的信号。也就视频信号一早就和控制信号,飞行信息,地面站整合了。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居我的分析第一块板应该相机的处理板,唯一切入口就是这款板,视频信号有可能就在这个板上面。第二块是电源板,第三块已经就是处理板,把视频信号,精灵CAN 控制信号(相机的各种配置控制,地面站控制,飞控信息传输。)

最初担心的,第一块视频版的视频信号有可能使用I2C 或者CAN总线方式和处理板链接,这样的话,基本上改装是无望的,因为精灵手机APP 能控制相机参数和拍摄,还能控制角度,地面站,担心数字信号是一体,没有**的视频信号。但是后来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收到一个故障蛋,没有实时视频图传,但飞行信息,拍摄控制,照片录像都能拍到内存卡里面,相片回传,地面站什么都正常,就是没有实时视频信号。那么可以判断FPV 的视频信号应该还是单独的。说明改装还是有希望的。而且通过换板帅选,可以断定故障的蛋,坏再最后一个板上,也就是视频信号一直到最后板之前还没有被整合。而且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个蛋是因为短路烧坏了电源上面的一个共轭滤波电感,导致视频有干扰雪花。如果是数字信号这个干扰几乎部存在的。所以说,蛋蛋的视频信号,很可能一直都从1传导4还是模拟信号为主。至于最后一个板怎么整合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但知道最后一个板的WIFI 发射是一块常用的WIFI 路由网卡的处理芯片。并不是一个视频模拟信号图传。

这是我Q扣 联系:1951873 希望能合楼主交流。因为我看到好像你找到QX 能送出AV 信号的方式。如果确定,我就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支持下,和我那个想法差不多,我是搞了一个角度一样的摄像头和QX100的并排,现在也在等视频线到货测试,QX1可用的快门线已经确认在QX100上面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想过,dji也不生产感光芯片,那么同系芯片,类似方案里替换更高素质的感光芯片 ,是不是更完美?

是个好想法,但效果真不好说,因为DSP的素质也决定了成像质量,这个不好换,要搭配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占个座,等楼主成功改装。

怎么都是坐等的啊~~都来分析下嘛

各路大神都来看看嘛,电路高手都来看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