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改Nex 5TL相机,外接快门线

楼主(2015-01-04):
5TL相机+16mm定焦镜头,机身轻巧小负载飞机挂在正合适,无奈一直只能用红外快门,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触发不了快门,或者出发时间延时比较严重。
尝试拆机,从快门按钮那里引出线来,用普通快门线出发:

焊接位置,线的颜色没对应好

焊接位置,线的颜色没对应好

改造后效果红棕对焦/红黄拍照

改造后效果红棕对焦/红黄拍照

网友:
这事我N年前干过,但不是这种机子。。。

网友A:
可惜要破坏相机外壳

网友B:
牛b,不过相机就不能作其他用途了。

另外建议用变焦镜头,把电动变焦也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要破坏相机外壳

外壳不用破坏,只是接缝的地方挤着外接线稍微有点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b,不过相机就不能作其他用途了。

另外建议用变焦镜头,把电动变焦也搞好

不破坏原有功能,只是平时用来当普通相机用的时候拖着个小尾巴

网友C:
这三根线用什么来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三根线用什么来控制呢

tao宝上有很多快门线,对应接上就行;另一端接遥控器的接收端,用遥控器三键通道控制对焦和拍照;或者用飞控自带的拍照功能。

网友D:
红外快门要注意遮光啊,好用的不得了,你们的咋就难用到要改装相机?

网友:
大神们都有一双灵巧的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快门要注意遮光啊,好用的不得了,你们的咋就难用到要改装相机?

一般用没问题,自动轨迹航拍的时候设置拍照间隔时间短,用红外快门经常丢照片,这种接线的就不会了

网友:
我想知道哪里能买到这种快门控制线

网友:
楼主也用5T啊

楼主:
5TL和a7,a7没24mm的全画幅镜头很遗憾只能5TL的16mm镜头代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41.EtaqKT&id=42823289042&_u=91sfdbsddb63

哦,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