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22遥控与100S对频成功

楼主(2015-01-04):
如题,虽然对频成功,可 以控制舵机但方向不对,求高人指点把922的高频头拆下装华科尔D7E上控100S,等下上图

高频头

高频头

922,933.944,955遥控

922,933.944,955遥控

楼主:
换成944模型后,控制舵机,方向,油门都是对的,但飞不起来,仔细检查,发现没有螺距。

高频头反面

高频头反面

高频头正面

高频头正面

网友A:
这个原装的高频头怕是没办法弄,有外置hisky的高频头的接普通遥控器的模拟器输出口。另外如果是d7e遥控器,有加装24l01高频头的方案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装的高频头怕是没办法弄,有外置hisky的高频头的接普通遥控器的模拟器输出口。另外如果是d7e遥控器, ...

嗯,我还是D7E加装24L01高频头吧

网友:
楼主把这个高频头加装上去华坑的控上

网友:
搞不清这是 24L01 还是7105,我两个都装过,就是没买过这个922

网友:
不用折腾了, 这种玩具控里面固化的油门,螺距, 还有斜盘模式参数完全都无法适配100s, 唯有把Nrf24L01拆下来装D控上还有点用。

网友:
楼主的高频头可否揭开屏蔽罩(那个长方形铁盖)看看什么型号。  我有一个高频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