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V1四轴飞行过程中无刷云台和飞机失控现象

楼主(2015-01-04):
请教,我的一个小四轴,400轴距,带三轴无刷云台,起飞重量1800g,不是很重,但是发生过几次飞行过程中,云台自己突然向下呈90度俯视姿态,然后飞机不能控制,动摇杆飞机无反应,切GPS和姿态模式都没用,过会云台又会自己慢慢回到水平姿态,飞机才变得可控,有时像抽了疯似的无目的的快速往一个方向窜 生怕撞到人,以为是遥控失控造成,但是后来云台没有接控制线,断开与接收机的连接,也会发生向下俯视90度,确定不是云台问题,因为我换过另外一个云台也有此现象,求救啊,求高手帮忙解答哈!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人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吗?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飞行后期偶尔会遇到,云台突然会斜掉,过会儿又慢慢回正,由于我用的是共用电,怀疑是电压过低导致的,还未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飞行后期偶尔会遇到,云台突然会斜掉,过会儿又慢慢回正,由于我用的是共用电,怀疑是电压过低 ...

我的应该不是电压过低,因为飞机还在空中悬停而且也没报警,像是进入失控返航,目前也不确定原因,等待高手解答!